[STM32C0] STM32G0系列的Flash操作有时会遇到写保护或权限问题

楼主(2024-09-30):
请问大家在使用STM32G0B1CBT6时,如何正确配置Flash的读写权限,避免遇到无法擦除或写入的问题?具体的步骤有哪些?

网友A(2024-11-03):
根据系统时钟频率,配置适当的Flash访问等待周期。这可以通过设置FLASH_ACR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B:
没遇到过写保护或者是权限问题

网友C:
其实这种问题可以用jlink,解除一下就好了

网友D:
话说,写保护是怎么形成的,是误操作导致的

网友E:
在使用STM32G0B1CBT6微控制器时,正确配置Flash的读写权限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遇到无法擦除或写入的问题

网友F:
STM32G0B1CBT6的Flash存储器通常分为多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的大小可能不同。在进行Flash操作之前,需要了解Flash的结构和扇区大小

网友G:
在进行Flash操作之前,需要配置Flash的访问权限。需要使能Flash访问时钟。在STM32G0系列中,通常使用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模块来配置时钟

网友H:
在进行Flash擦除或写入操作之前,需要先解锁Flash。解锁Flash涉及到写入特定的解锁序列到FLASH_KEYR寄存器

网友I:
在写入数据之前,通常需要先擦除目标扇区。擦除操作可以通过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相关位来完成

网友J:
一般来说,在擦除完成后,可以开始写入数据。写入操作涉及到设置FLASH_CR寄存器的相关位,并将数据写入到目标地址

网友K:
参考手册和文档

网友L:
正确配置Flash的读写权限,避免遇到无法擦除或写入的问题

网友M(2025-01-24):
STM32G0的Flash操作前需要解锁Flash控制器,先写入KEY1和KEY2到FLASH->KEYR寄存器,这步没做的话,写操作会失败。

网友N:
检查一下OB(Option Bytes)的配置,是不是开启了写保护(WRP)区域?如果有,就需要通过Option Bytes修改来解除写保护。

网友O:
每次写Flash之前,记得检查Flash状态寄存器(SR),确认Flash不在忙(BSY)状态,否则写操作会被阻塞。

网友P:
STM32G0系列有电压保护机制,如果供电电压低于最低写入要求,Flash写入会失败,确认VDD稳定在2.7V以上。

网友Q:
如果是通过中断或者RTOS环境下操作Flash,记得关掉所有中断,防止冲突,因为Flash写操作需要独占总线。

网友R:
擦除Flash时要按页擦除,不能直接写数据覆盖,要先执行擦除命令,否则可能会导致写入错误。

网友S:
如果你的代码跑在Flash中,不建议直接操作当前运行的区域,建议用Dual Bank模式分区,或者在RAM中运行Flash擦写代码。

网友T:
Flash操作完成后要锁定Flash控制器,写入FLASH->CR中的LOCK位,防止意外修改数据。

网友U:
检查使用的Flash API或者HAL库版本,ST官方可能有更新修复某些问题,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V:
实在不行,试着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直接检查和配置Option Bytes,确认Flash的权限配置正确。

网友W: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X:
从未遇到写保护或权限问题

网友Y:
正确配置闪存读写权限,以避免无法擦除或写入的问题

网友Z:
其实可以用jlink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A:
擦除flash时,必须以页为单位进行擦除。您不能直接写入数据来覆盖它。您必须首先执行擦除命令,否则可能会发生写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