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MMC芯片PCB布局布线

楼主(2024-09-30):
一: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由于e.MMC与主控器之间的通信有相应的总线操作,如果PCB的布线不合理,那么会导致信号完整性不好,影响通信的质量。在具体电路中,可能会引起串扰、反射问题。

串扰:当传播信号时,有些电压电流能传递到邻近的静态网络上,它会以有害的形式耦合。

反射:在电路的布线中,任何改变横截面或网络的几何形状都会改变信号所感受到的阻抗,阻抗一旦发生突变,信号也将发生反射。信号所感受到的阻抗发生改变的情况有几种,1:线宽变化;2:层转换;3:返回路径平面上的间隙;4:接插件5:分支线、T型线6:网络末端

楼主:
二:器件的摆放  2.1:由于芯片封装为BGA形式,通信也采用总线协议的方式,故芯片的摆放应该靠近控制它的CPU端,使得信号线的走线最短,对于芯片的周围,最好不要放置敏感性强的器件,如时钟电路、电源电路等。  2.2:对于芯片的外围器件,如电阻、电容等。匹配电阻应尽量摆放在e.MMC芯片的端口处,滤波电容、磁珠应尽量靠近芯片的引脚端,且放置的时候尽量摆放整齐。对于电容的选择,应该采用低电感的电容器件。

楼主:
三:具体布线  3.1:串扰、反射最小化(策略:减少多个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间的互容和互感,阻抗匹配)  1:对于信号线的走向,应该尽量统一走线,保持相邻信号线的间接至少为线宽的2倍;  2:所有的空引线或引脚都应接地;  3:使电源平面和返回平面尽量接近,可以减少电源返回路径的噪声;  4:如果有大量信号切换参考平面,信号线的过孔彼此之间尽量远离,而不是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5:导线的宽度应采用统一,不能一段很宽一段很窄。  6:布线和板子边缘的距离至少为线宽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