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十四章 双核运行实验《DNK210使用指南-SDK版》

楼主(2024-09-30):
第十四章 双核运行实验
本章将介绍Kendryte K210的双核运行的使用。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SDK编程技术启动Kendryte K210的核心1,实现双核同时运行。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4.1 双核CPU介绍
14.2 硬件设计
14.3 程序设计
14.4 运行验证
14.1 双核CPU介绍
Kendryte K210芯片搭载基于 RISC-V ISA 的双核心 64 位的高性能低功耗 CPU,具备以下特性,如下表所示:
项目
内容
描述
核心数量
2核心
双核对等,各个核心具备独立FPU
处理器位宽
64位
64CPU位宽,为高性能算法计算提供位宽基础,计算带宽充足
标称频率
400MHz
频率可调,可通过调整PLL VCO与分频进行变频
指令集扩展
IMAFDC
基于RISC-V 64IMAFDC(RV64GC),胜任通用任务
浮点处理单元
双精度
具备乘法器、除法器与平方根运算器,支持单精度、双精度的浮点计算
平台中断管理
PLIC
支持高级中断管理,支持64个外部中断源路由到2个核心
本地中断管理
CLINT
支持CPU内置定时器中断与跨核心中断
指令缓存
32KiB×2
核心0与核心1各具有32KiB的指令缓存,提升双核指令读取效能
数据缓存
32KiB×2
核心0与核心1各具有32KiB的数据缓存,提升双核数据读取效能
片上SRAM
8MiB
共计 8 兆字节的片上 SRAM
表14.1.1 CPU特性
Kendryte K210搭载RISC-V ISA 的双核心 64 位的高性能低功耗CPU,配置了4x64位缓存一致性RISC-V应用程序核心。每个K210核心都有一个高性能的单问题顺序64位执行管道, 峰值持续执行率为每个时钟周期一个结构,频率可达400MHz。双核心是指在一个CPU中拥有两个一样功能的处理器芯片,从而具有更强的计算能力。Kendryte K210的核心0和核心1都可以单独工作,系统默认使用核心 0,如果需要使用核心 1 需要手动开启核心1的服务。
Kendryte K210官方SDK提供对应的API函数在bsp.h中,这个头文件是与平台相关的通用函数,核之间锁的相关操作。这里我们只讲述部分用到的函数,这些函数介绍如下:
1, register_core1函数
该函数用于核心1的注册,并启动核心1,函数原型如下代码所示:
int register_core1(core_function func, void *ctx)
{
    if(func == NULL)
        return -1;
    core1_instance.callback = func;
    core1_instance.ctx = ctx;
    core_enable(1);
    return 0;
}
可以看到。第一个参数为注册核心1的函数,第二个参数为函数的参数,不需要设置为NULL即可,将核心1的注册参数传入后,使能便可启动核心1,该函数返回值为0
2current_coreid函数
该函数用于获取当前CPU核心编号,如下代码所示:
#define current_coreid() read_csr(mhartid)
该函数无参数,返回值为当前运行所在CPU核的编号。

14.2 硬件设计
14.2.1 例程功能
1.注册核心1并启用,两个核心同时打印不同的字符串数据。
14.2.2 硬件资源
1.UARTHSISP)
        UARTHS_TX – IO5
        UARTHS_RX – IO4
14.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主要讲解双核运行的使用,无需关注原理图。
14.3 程序设计
14.3.1 main.c代码
main.c中的代码如下所示:
int core1_main(void *ctx)
{
    int state = 1;
    uint64_t core = current_coreid();         /* 获取当前运行的CPU核心编号 */
    printf("Core %ld say: Hello world\n", core);
    while(1)
    {
        msleep(500);
        if (state = !state)
        {
            printf("Core %ld is running too!\n", core);
        }
        else
        {
            printf("Core %ld is running faster!\n", core);
        }
    }
}
int main(void)
{
    uint64_t core = current_coreid();          /* 获取当前运行的CPU核心编号 */
    printf("Core %ld say: ATK-DNK210\n", core);
    register_core1(core1_main, NULL);          /* 注册核心1,并启动核心1 */
    while(1)
    {
        sleep(1);
        printf("Core %ld is running!\n", core);
    }
}
可以看到,我们在mian函数先获取当前运行的核心编号,然后通过printf打印编号和数据,接着注册核心1并启动,最后在一个循环中每隔1秒打印当前核心运行的提示。
核心0调用register_core1完成核心1注册后,核心1就会启动并进入core1_main函数,首先和核心0一样,先获取当前运行的核心编号,然后再打印出来,方便我们区分和实测双核运行的情况,最后在一个循环中不断打印当前核心运行的提示。代码中核心0是每隔1秒打印一次,而核心1是每隔500毫秒打印一次,也就是核心1完成两次打印核心0才完成1次。
14.4 运行验证
DNK210开发板连接到电脑主机,通过VSCode将固件烧录到开发板中,此时,我们打开“串口终端”查看输出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第十四章
图14.4.1 串口终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