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的采样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楼主(2024-09-30):
是在高电平的时候还是在上升沿的时候?

网友A(2024-11-04):
I2C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常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I2C通信中的采样发生在特定的时钟周期内,以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B:
I2C通信的基本时序SCL:时钟信号线,由主设备控制。SDA:数据信号线,用于传输数据

网友C:
在I2C通信中,数据的采样发生在时钟信号的特定边沿上。读取数据:从设备在SCL的上升沿采样SDA线上的数据。写入数据:主设备在SCL的下降沿改变SDA线上的数据

网友D:
时钟周期是这样的,低电平:SCL为低电平时,SDA上的数据可以改变。高电平:SCL为高电平时,SDA上的数据保持稳定,此时从设备采样数据

网友E:
启动条件,主设备将SDA从高电平拉到低电平,同时SCL保持高电平

网友F:
主设备在SCL的低电平期间改变SDA上的数据。从设备在SCL的高电平期间采样SDA上的数据

网友G:
停止时的条件是这样的,主设备将SDA从低电平拉到高电平,同时SCL保持高电平

网友H:
采样时机,在SCL的高电平期间,从设备采样SDA线上的数据

网友I:
数据改变时机,在SCL的低电平期间,主设备或从设备可以改变SDA线上的数据

网友J:
通过理解I2C通信的时序和采样时机,可以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和正确读取。建议直接看模拟的I2C逻辑就好了

网友K:
I2C的采样是在SCL信号的特定时间点对SDA线上的电平进行读取的过程。

网友L:
I2C通信是通过两条信号线SDA(串行数据线)和SCL(串行时钟线)来完成的,其中SDA线用于传输数据,而SCL线用于传输时钟信号。

网友M(2025-01-24):
哦,原来是上升沿啊,我一直以为是高电平的时候,学习了!

网友N:
这么说来,SDA在时钟的上升沿才有效,其他时候它的状态可能会变化?

网友O:
对对对,I2C的采样时刻就是在上升沿,我搞懂了!

网友P:
也就是说,SDA的电平变化要等到SCL上升的时候才能被接收对吗?

网友Q:
之前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是上升沿,哈哈。

网友R:
还好我看到这个帖子,之前一直以为是高电平时候才采样。

网友S:
原来如此,之前学到的其他协议有点迷糊了,I2C的规则真简单!

网友T:
你说的对,采样确实是在上升沿,这样理解就不会混淆了。

网友U:
我记得数据总线在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是有效的,其他时候就不确定了。

网友V:
终于弄明白了,感谢楼主的解释!

网友W:
所以sda只在时钟的上升沿有效,其他时间状态可能变化?

网友X:
对,对,对,i2c的采样时间在上升沿,我懂!

网友Y:
起始条件下,主机将sda从高电平拉低,同时scl保持高电平

网友Z:
采样时序:在scl处于高电平期间,sda线上的数据从器件中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