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系列可以在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下开发吗

楼主(2024-09-30):
N32WB系列可以在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下开发吗

网友A:
N32WB系列可以在vscode

网友B:
N32WB系列可以在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下开发。

网友C:
在开始使用VSCode + PlatformIO进行N32WB系列的开发之前,需要确保已经正确安装了必要的软件和插件

网友D:
需要安装安装VSCode编辑器、Python环境以及PlatformIO插件

网友E:
如果相应的插件没有安装的话,可以一边收到提示一边在线安装吗

网友F:
它所需要的插件的安装过程其实都简单的 按照提示操作就行

网友G:
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为N32WB系列开发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无需切换多个工具和IDE。

楼主:
引用 网友G:
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为N32WB系列开发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无需切换多个工具和IDE。
...

那么N32支持的platformio的git仓库您能提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2WB系列可以在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下开发。

N32支持的platformio的git仓库您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H:
是的,N32WB系列芯片可以在VSCode + PlatformIO环境下进行开发。PlatformIO是一个强大的跨平台开发工具,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开发板,包括N32WB系列

网友I:
肯定可以支持这种环境下开发啊

网友J:
N32WB是国民技术的芯片吧,是不是串错门了吧

网友K:
点击左侧的PlatformIO图标(或按Ctrl+Shift+P,然后输入PlatformIO: New Project)

网友L:
点击PlatformIO图标,选择“Build”(或按Ctrl+Alt+B)。就可以了

网友M:
不建议使用这种开发,因为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N:
还是选择MDK吧,MDK的话官方支持方面会比较好

网友O:
不会玩啊,这个是什么开发环境啊?

网友P:
用vscode的可以,但是可以用其编辑功能,调试使用keil就好了

网友Q:
我觉得还是使用keil开发比较方便吧

网友R:
应该可以使用platformio上开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