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系列能不能上Linux啊?

楼主(2024-09-30):
感觉这个性能就挺强的了

网友A(2024-11-03):
没必要啊,现在能跑linux的芯片也很多啊

网友B:
好像还是上不了linux

网友C:
之前听说,可以用裁剪过的linux,可以玩玩

网友D:
建议直接用RK系列的,比较多的资料,或者ST的mp1

网友E:
这种估计上不了linux,性能还是差不少的

网友F:
虽然性能很强了,但是估计主频还是达不到linux的标准吧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但是事实就是没有相关的配套,估计还是用不了linux的

网友H:
当然很强了,而且做GUI方面的话,确实给力

网友I:
一般是上不了,你要是会内核裁剪,估计可以试试

网友J:
还是考虑MP1或者MP2吧,这种是可以跑linux的

网友K:
可以运行Linux

网友L:
STM32 H7可以跑linux,尤其能带sdram/psram的,我在一块和H7类似的板子上跑过linux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8348-1-1.html

前段时间二姨家有块STM32H7S-DK板测评,有32MB SDRAM,我就准备跑linux,可惜我没入选测评。所以我搞了一块类似的板子不过cpu是Cortex-M85

另外说一句:我已经实现了只用600多KB SRAM跑linux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