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开发环境搭建与点灯

楼主(2024-09-30):
STM32H7S78-DK探索套件包含丰富的硬件功能,可帮助用户评估许多外设,如USB Type-C®、Octo‑SPI Flash存储器和Hexadeca‑SPI PSRAM设备、音频编解码器、数字麦克风、ADC、灵活的扩展连接器和用户按钮。凭借四个灵活的扩展连接器,可轻松实现无限制的扩展,适用于无线连接、模拟应用和传感器等特定应用。

STM32H7S7L8H6H微控制器具有三个I2C总线、六个SPI端口、三个USART端口、两个SDMMC端口、两个CAN端口、一个以太网端口、两个SAI端口、两个12位ADC、一个嵌入式降压转换器、两个Octo-SPI存储器接口、一个Hexadeca-SPI接口、支持功率传输的USB OTG HS端口、LCD-TFT控制器、灵活存储控制器 (FMC)、8至14位DCMI接口,支持JTAG和SWD调试。

STM32H7S78-DK探索套件集成了面向STM32 MCU的STLINK-V3EC嵌入式在线调试器和编程器,配有USB虚拟通信端口桥以及全套MCU软件包

基于Arm® Cortex®‑M7的STM32H7S7L8H6H微控制器,配有64 KB Flash存储器和620 KB SRAM,采用TFBGA225封装
带电容式触控面板的5" LCD模块
带USB 2.0 HS接口的USB Type-C®,支持双角色电源 (DRP)
带USB 2.0 FS接口的USB Type-C®,仅支持受电
符合IEEE-802.3-2002规范的以太网
I2S音频编解码器
一个ST-MEMS数字麦克风
1 Gbit Octo‑SPI NOR Flash存储器
256 Mbit Hexadeca-SPI PSRAM
扇出子板
Wi‑Fi®模块(符合802.11 b/g/n规范)
四个用户LED
用户按钮和复位按钮
开发板连接器:
两个USB Type-C®
以太网RJ45
相机模块柔性印刷电路 (FPC) 连接器
microSD™卡
立体声耳机插孔,包括模拟麦克风输入
音频MEMS子板扩展连接器
ARDUINO® Uno V3扩展连接器
STMod+扩展连接器
Pmod™扩展连接器
具有USB重新枚举功能的板上STLINK-V3EC调试器/编程器:大容量存储器、虚拟COM端口和调试端口
STM32Cube MCU软件包提供全面的免费软件库和示例
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 (IDE),包括IAR Embedded Workbench®、MDK-ARM,以及STM32CubeIDE

下面开始创建新的工程:

根据板卡的名称来快速开始项目。

为了验证开发环境是否正常工作,尝试点亮LED。
配置相应引脚输出模式与上下拉:

点击SAVE,查看代码:

在函数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里面:
<font face="楷体, 楷体_GB2312">  /*Configure GPIO pins : PO1 PO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O, &GPIO_InitStruct);</font>
int main(void)里面:
<font face="楷体, 楷体_GB2312">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according to RCC registers values.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FLASH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O, GPIO_PIN_1);
          HAL_GPIO_TogglePin(GPIOO, GPIO_PIN_5);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font>

下载烧录到板卡:
<font face="楷体, 楷体_GB2312">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GDB server. Version 7.8.0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Starting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Persistent Mode            : Disabled
        Logging Level              : 1
        Listen Port Number         : 61234
        Status Refresh Delay       : 15s
        Verbose Mode               : Disabled
        SWD Debug                  : Enabled
        InitWhile                  : Enabl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
                       STM32CubeProgrammer v2.17.0
      -------------------------------------------------------------------

Log output file:   C:\STM32CubeProgrammer_a20716.log
ST-LINK SN  : 003D00273033510135394985
ST-LINK FW  : V3J15M6
Board       : STM32H7S78-DK
Voltage     : 3.26V
Warning:  Connection to AP 0 requested and failed, Connection established with AP 1

SWD freq    : 8000 KHz
Connect mode: Under Reset
Reset mode  : Hardware reset
Device ID   : 0x485
Revision ID : Rev Y
Device name : STM32H7RSxx
Flash size  : 64 KBytes (default)
Device type : MCU
Device CPU  : Cortex-M7
BL Version  : 0xE3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ST-LINK_GDB_server_a20716.srec
  File          : ST-LINK_GDB_server_a20716.srec
  Size          : 4.88 KB
  Address       : 0x08000000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 0
Download in Progress:

File download complete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0.066

  45. Verifying ...

  46. Download verified successfully

  47. Shutting down...
  48. Exit.
  49.

网友A:
凭借四个灵活的扩展连接器

网友B:
轻松实现无限制的扩展,适用于无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