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带浮点运算功能的小尺寸MCU

楼主(2024-09-30):
项目开发中需要带浮点运算的MCU, 空间限制,只能用LQFP32的7*7mm封装,请问哪几款能满足要求?(成本不计)

网友A:
只能用LQFP32的7*7mm封装

网友B:
这一般可以选择ST的F4系列的 ,可以带浮点运算功能

网友C(2024-10-30):
一般F411是不是就支持?而且还有QFN封装的

网友D:
这么小的封装,确实不容易找啊,换个品牌的OK吗?

网友E:
ST的话是不是就F4以及以上支持浮点运算的啊?

网友F:
估计不好找,因为F4的小封装的很少

网友G:
可以看看雅特力的,雅特力的封装有小封装的

网友H:
其实布局可以优化一下,选择个64引脚的试试呢

网友I:
不知道有多少款,但是建议可以选择使用STFinder 软件去搜搜就好了

网友J:
小尺寸不好说,你直接找个代理商给你推荐一下呗

网友K(2025-01-25):
STM32G431好像有浮点运算功能,而且有LQFP32封装,应该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L:
如果预算没限制,可以看看NXP的LPC54606,性能挺强的,就是不知道封装是否合适。

网友M:
TI的MSP432系列可以关注一下,貌似有支持浮点运算的小尺寸型号。

网友N:
我记得STM32F303系列也有浮点运算功能,还有LQFP32封装,性能应该能满足。

网友O:
或者试试Microchip的SAM D5系列,带浮点运算,不过要确认封装是否是LQFP32。

网友P:
如果不介意功耗高一点,ESP32-S3有浮点运算支持,性价比还不错,但封装得再查查。

网友Q:
ST家最新的STM32U5系列也值得看看,功能强大,而且有小封装的型号。

网友R:
Infineon的XMC1400系列部分型号有浮点支持,而且小封装,适合空间有限的项目。

网友S:
如果需要更高性能,Renesas的RA4系列也有带FPU的小尺寸MCU,封装可能刚好合适。

网友T:
要是国产MCU也可以考虑的话,GD32F303系列有浮点支持,而且封装规格多样化。

网友U:
英飞凌xmc1400系列的一些型号具有浮点支持,并且对于空间有限的项目来说尺寸较小。

网友V:
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瑞萨的RA4系列还提供带FPU的小尺寸MCU,封装可能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