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less] 有X-NUCLEO-NFC08A1这个扩展板实现无线充电的Demo示例吗?

楼主(2024-09-30):
有的话麻烦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A(2024-11-04):
不好找啊,这种应该都是官方出的东西吧

网友B:
无线充电的话比较麻烦,因为需要定制线圈

网友C:
X-NUCLEO-NFC08A1是STMicroelectronics(意法半导体)推出的一款NFC扩展板,主要用于NFC通信和近场通信应用。虽然它本身不直接支持无线充电功能,但你可以结合其他无线充电模块来实现无线充电功能

网友D:
选择一个适合的无线充电模块,例如基于Qi标准的无线充电模块。如TI的BQ51050B、NXP的MWCT1013AVL等

网友E:
将无线充电模块与NUCLEO开发板连接。通常需要连接电源、地线、控制信号线等。确保无线充电模块的控制信号可以通过NUCLEO开发板的GPIO引脚进行控制

网友F:
使用STM32CubeMX配置NUCLEO开发板的GPIO引脚,用于控制无线充电模块的启动和停止。编写代码来控制无线充电模块的工作状态

网友G:
将无线充电模块的控制引脚连接到NUCLEO开发板的PA5引脚。确保无线充电模块的电源和地线正确连接

网友H:
无线充电涉及高频电磁场,确保设计和测试过程中遵循安全规范

网友I:
确保无线充电模块与NUCLEO开发板的接口兼容

网友J: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调试控制信号,确保无线充电模块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