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果ST的中断优先级设计的不合理,程序会维持一段时间才异常么?

楼主(2024-09-30):
如果ST的中断优先级设计的不合理,程序会维持一段时间才异常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如果中断用的不多,极有可能是你的软件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B:
程序会维持一段时间才异常

网友C:
在STM32等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微控制器中,中断优先级的设计非常重要。如果中断优先级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中断延迟,高优先级中断可能会抢占低优先级中断,导致低优先级中断的处理延迟

网友D: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断嵌套过深,甚至出现死锁

网友E:
数据丢失,如果关键数据处理的中断优先级过低,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处理不及时

网友F: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计不合理,程序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正常运行,但最终会因为中断延迟累积:低优先级中断的延迟会逐渐累积,最终可能导致系统响应不及时

网友G:
多个中断同时请求资源,可能会导致资源竞争,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H:
高优先级任务依赖于低优先级任务的资源,可能会导致优先级反转,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H:
如果遇到中断优先级设计不合理导致的问题,可以采取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

网友I:
建议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确保关键任务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可以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查看中断优先级配置

网友J:
优化中断处理函数,确保中断处理函数尽可能短小,避免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耗时操作。可以将耗时操作放到主循环中执行

网友G:
如果系统复杂,可以考虑使用实时操作系统(如FreeRTOS)来管理任务和中断优先级。RTOS可以帮助更好地管理任务和中断,避免优先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