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小封装自带16bitADC的芯片的?

楼主(2024-09-30):
主要想做一个数字电源,最好16位ADC的,还带一个DAC至少12位的,不知道有没有熟悉的朋友

网友A:
最好16位ADC的,还带一个DAC至少12位

网友B:
12位的的ADC的比较多,这个可以看一下各大厂商,对于ADC方面ADI做的比较好

网友C:
16位的ADC估计不行,可以选择外置的了

网友D: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TI的呗

网友E:
一般ADC16位的话,那MCU得很贵了

网友F:
12位的不行吗?正常精度不需要这个高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STF4或者F3的方面的,都是做电源比较多的存在

网友H:
我觉得用16位的ADC比较难吧,因为这个价格成本就不可控了

网友I:
可以考虑用12位的ADC+DMA呢,速度也可以

网友J:
你的精度要求很高的啊,感觉不行吧

网友K:
这种直接找代理商多好,代理商给你推荐了都

网友L:
小封装还16位感觉不行,要是12位的话很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