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家-单片机与传感器独立供电如何安全稳定地连接通信?

楼主(2024-09-30):
各位大师好,我是新入学习单片机的小白,现在使用STM32F103C6T6开发版,单片机和INA226传感器是分开独立供电的,想要他们之间通信,又怕他们之间的独立电源系统干扰请教大家应该如何操作,我我现在工作台上试验的方案是,在单片机GND,SDA,SCL分别使用1k电阻连接到传感器INA226的GND,SDA,SCL,能正常显示正常工作,但不知道是否稳定可靠,会有副作用,会有什么危害还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好更可靠的方法.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使用数字隔离器!

网友B(2024-11-03):
在STM32和INA226传感器之间进行通信时,使用独立的电源系统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以避免电源噪声和干扰

网友C:
你提到的使用1k电阻连接GND、SDA和SCL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但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改进的空间

网友D:
1k电阻在I2C通信中通常用于上拉电阻,而不是用于连接GND、SDA和SCL。I2C总线通常需要上拉电阻来确保信号的稳定性。对于SDA和SCL线,通常使用4.7kΩ到10kΩ的上拉电阻

网友E:
为了进一步减少电源噪声和干扰,可以考虑使用光耦合器或磁耦合器进行电源隔离。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隔离两个独立的电源系统,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F:
在两个独立的电源系统之间,地线的连接非常重要。如果地线连接不当,可能会引入噪声和干扰。建议使用一个低阻抗的连接方式,例如使用短而粗的导线连接两个系统的地线

网友G:
电源隔离,使用光耦合器或磁耦合器隔离两个电源系统。地线连接,使用短而粗的导线连接STM32和INA226的地线

网友H:
建议设计上拉电阻,在SDA和SCL线上分别连接4.7kΩ到10kΩ的上拉电阻

网友I:
确保上拉电阻的阻值在4.7kΩ到10kΩ之间,以确保I2C总线的稳定性

网友J:
使用光耦合器或磁耦合器进行电源隔离,可以有效减少电源噪声和干扰

网友K:
通过使用上拉电阻和电源隔离的方法,可以提高STM32和INA226传感器之间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L:
在单片机GND,SDA,SCL分别使用1k电阻连接到传感器INA226的

网友M(2025-01-24):
这种方案可以短期测试,但长远来看还是得加个I2C隔离器,这样可以完全避免地环干扰的问题。

网友N:
独立供电的话,至少要保证两边的GND是可靠连接的,不然通信很容易不稳定。

网友O:
INA226是I2C接口吧,建议在信号线上加上上拉电阻,1k也可以,根据线缆长度调整到4.7k左右试试。

网友P:
如果怕干扰,可以试试用光耦隔离,虽然麻烦一点,但电源独立的干扰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Q:
两边独立供电的情况下,最好确认下信号的电平是不是匹配,STM32和INA226之间可能需要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R:
你这种直接连地的方案,简单有效,但要注意线长不要太长,否则I2C信号可能会失真。

网友S:
稳定性的问题可以做个长时间测试,用示波器看看SDA和SCL的波形有没有异常。

网友T:
最好在两侧的电源线上加个退耦电容,尽量减少电源上的高频噪声对通信的影响。

网友U:
如果觉得不够安全,可以用隔离电源模块,让两边供电系统真正隔开,然后用I2C隔离芯片通信。

网友V:
想更稳妥的话,换个I2C线驱动芯片,比如PCA9600之类的,专门解决这种长线或者独立供电通信问题的。

网友W:
您的直接连接到地的解决方案简单有效,但您必须注意电线长度不要太长,否则i2c信号可能会失真。

网友X:
如果独立供电,至少要保证两边的gnd可靠连接,否则通信很容易变得不稳定。

网友Y:
单片机与传感器独立供电时,为保证安全稳定的连接通信,应注意以下几点:选用适当的通信接口,确保电源稳定且互不干扰,采用信号调理与抗干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