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答] IAR使用 fire-debugger下载程序报错误

楼主(2024-09-30):
(无正文)

网友A:
STM32用fire-debugger进行调试?这个下载器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B:
你这个JTAG好像不行吧,得用SWD好像才可以

网友C:
这是什么调试器啊

网友D:
这提示你没找到目标,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E:
你的DAP没连接目标吧,也就是开发板

网友F:
这个检查你的仿真方面吧,而且你用的jtagDAP好像不支持JTAG

网友G:
野火的烧录器?你直接找找野火的人问问?

网友H:
通信速度设置过高。通信线路存在干扰都有可能导致你的问题存在

网友I:
Fire-Debugger未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Fire-Debugger的固件版本不兼容。目标设备的电源未正确连接

网友J:
确保Fire-Debugger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

网友K:
目标设备的JTAG/SWD接口未正确连接

网友L:
确保目标设备的JTAG/SWD接口未被禁用,并且配置正确

网友M:
你的仿真器没有故障?在别的地方使用都是好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