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F2电源管理STOP模式不能唤醒

楼主(2024-09-30):
STM32F2电源管理STOP模式,无法唤醒~
我采用的是外部8M晶振,进入STOP模式的代码如下:
    /* To minimize the consumption In Stop mode, FLASH can be powered off before entering the Stop mode.*/
    PWR_FlashPowerDownCmd(ENABLE);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看资料说任何中断进来就会唤醒,唤醒后是采用内部晶振,现在进入STOP模式后就没有了反应。。
还有一个唤醒后使用内部晶振,在什么地方切换到使用外部晶振,难不成每个中断的入口都需要重新配置时钟?

网友A:
需要在唤醒后重新配置系统时钟以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B(2024-11-02):
建议还是配置一下时钟,但是你可以根据低功耗模式来判断是否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C:
STOP模式的配置检查一下是否有BUG

网友D:
唤醒源设置有误?

网友E:
检查时钟配置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引脚、复位引脚、外部晶振等。

网友G:
检查是否有软件错误导致STM32F2无法从STOP模式唤醒

网友H:
在STM32F2系列中,进入STOP模式后,确实可以通过任何中断唤醒

网友I:
一般来说,唤醒后,系统会使用内部低速时钟(LSI或HSI)来恢复操作。为了在唤醒后切换回外部晶振(如8MHz),你需要在唤醒后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网友J:
唤醒后的时钟配置,在唤醒后,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以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K:
确保在进入STOP模式前,正确配置了电源管理

网友L:
正常需保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调用SystemClock_Config()函数来重新配置时钟

网友M:
在进入STOP模式后,系统会使用内部低速时钟唤醒。为了在唤醒后切换回外部晶振,需要在唤醒后的中断处理函数中重新配置系统时钟。通过调用SystemClock_Config()函数,可以确保系统时钟正确配置为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N:
其实唤醒之后需要重新配置一下时钟的

网友O:
我觉得其实使用内部时钟也是OK的啊

网友P:
可以配置啊,而且配置时钟好像也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