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NUCLEO哪里有教程?怎样快速入门?

楼主(2024-09-30):
如题。我同学有几块这个板子(上次研讨会抽奖抽的),我打算借来用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的nucleo电路板都有官网提供的例程

网友B:
官网上面有资料的

网友C:
这些开发板集成了ST-Link调试器,支持多种IDE(如Keil MDK-ARM、IAR EWARM等),并且具有Arduino™连接支持

网友D:
根据个人喜好和项目需求,可以选择安装Keil、IAR或CubeIDE等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E:
ST官网提供了丰富的示例程序包,你可以下载并解压,然后使用所选的IDE打开项目,根据readme中的说明进行测试

网友F:
对于Keil用户,可以在option for target中设置Device为对应的芯片

网友G:
对于特定型号的NUCLEO板,如NUCLEO-F767ZI,可以查看其评测报告和原理图,以更好地理解其功能和性能

网友H(2024-11-03):
教程的话可以看看B站,但是不一定有啊

网友I:
入门还是得买开发板,有完整的教程

网友J:
这种没有教程,但是网上有很多相关的例程

网友K:
我觉得还是买个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开发板吧

网友L:
这种板子建议还是以项目为主的学习比较好

网友M:
其实nucleo的板子不行啊,只是评估芯片的,没有啥硬件外设啊

网友N:
你要是会自己设计电路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用nucleo,不然不建议使用

网友O:
快速入门不行吧,因为你得有些基础才行

网友P:
建议还是先从F1的来开始,比较简单,生态还多

网友Q:
你可以借来玩玩啊, 去官网,ST的官网里有相关的资料,也可以用cubemx配置,这样可以快速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