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什么时候出WIFI芯片?

楼主(2024-09-30):
虽然乐鑫WIFI很牛皮,但还是希望ST能出WIFI芯片

网友A(2024-11-04):
WiFi芯片已经很成熟了,ST不出可能就是没看好这个市场吧

网友B:
一般有蓝牙的话,WiFi工艺已经是可以的了

网友C:
ST是没有WiFi模块吗?我以为是有WiFi模块呢

网友D:
其实WiFi模块用乐鑫的就行,毕竟便宜还好用

网友E:
STM32WB系列是STM32微控制器系列的一部分,支持蓝牙和Wi-Fi功能。这些芯片集成了ARM Cortex-M4内核和无线通信模块,适用于物联网(IoT)应用

网友F:
这个估计ST有自己的打算吧

网友G:
WiFi芯片我觉得不如模块好用,模块用AT指令很容易的

网友H:
建议还是用乐鑫的模块吧,比较好用,哈哈

网友I:
STM32WB55:支持双核架构,一个Cortex-M4内核用于应用处理,一个Cortex-M0+内核用于无线通信不知道能不能用WiFi功能

网友J:
其实WiFi没必要纠结,ST的无线方案已经很多了,什么NFC,LORA等等都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