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dis KEIL不识别STLINK

楼主(2024-09-30):
选flash的时候手残 不小心点到了一个叫做 STM32F4xx Flash OTP 的东西.只有528B的一个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程序下进去后发现reset也没反应了.更重要的是:我的KEIL不识别那个STLINK了!!!根本没有办法呀!!
我的板子不是就这么废了吧...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同学?

网友A:
然后把自己的程序下进去后发现reset也没反应了

网友B(2024-11-01):
确保ST-Link与STM32开发板的连接是正确的。检查以下几点

网友C:
STLINK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D:
检查STLINK的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

网友E:
重置KEIL设置

网友F:
KEIL和STLINK的软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的,如果不是最新的就下载安装最新的

网友G: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H:
检查STM32开发板上的其他组件是否工作正常,或者尝试使用另一块开发板进行测试。

网友I: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J:
在处理OTP区域时,务必小心谨慎,因为一旦写入数据就无法更改。

网友K:
电源连接,确保开发板和ST-Link都已正确供电

网友L:
连接线,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M:
确保ST-Link的SWDIO、SWCLK、GND和VCC引脚正确连接到开发板的对应引脚

网友N:
有时候,ST-Link的固件可能需要更新。你可以使用ST官方提供的工具来更新ST-Link的固件

网友O:
检查KEIL设置,确保KEIL中的设置是正确的,特别是ST-Link的配置

网友P:
可以尝试将STM32恢复到出厂设置。这通常需要使用STM32的系统存储区(System Memory)来重新编程

网友Q:
如果ST-Link仍然无法识别,可以尝试使用JTAG/SWD接口进行调试

网友R:
建议联系STMicroelectronics的技术支持,或者咨询有经验的开发人员

网友S:
用jlink恢复一下估计是可以的,ST的link不知道是否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