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样的c文件但keil的输出文件不一样

楼主(2024-09-30):
keil输出文件比较多的那一张图,是别人建立的工程文件,编译下载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我把这个工程中的c文件和h文件拿了出来,自己建立了一个工程,编译下载后,程序不能按照预想的运行,但是c文件和h文件是一模一样的啊,还有都能编译通过和下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我对比发现这两个工程的输出文件的有差别,是不是keil没有设置好导致输出文件不一样,进而导致程序运行结果不一样啊,求高手指点一下,先拜谢了!!!!!

网友A:
我把这个工程中的c文件和h文件拿了出来,自己建立了一个工程,编译下载后

网友B:
建议检查和确保所有相关的设置都一致,包括Keil版本、编译器版本、优化选项、链接器脚本以及项目配置文件等

网友C:
不同版本的Keil可能使用不同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D:
即使是相同的源代码,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编译优化结果,从而导致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或hex文件有所不同

网友E:
如果两个工程使用了不同的链接器脚本,即使源代码相同,最终生成的输出文件也会不同

网友F:
如果工程中使用到了第三方库或标准库,不同版本的库文件也可能导致最终的输出文件有所差异。

网友G:
在Keil中,输出文件的路径配置也会影响最终的文件输出

网友H:
不同版本的编译器也会获得不一样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I(2024-11-01):
可能是Keil版本或编译器版本不同导致的

网友J:
第三方库或标准库版本不同

网友K:
如果两个项目的输出文件路径或名称配置不同,那么即使它们的内容相同,也会被视为不同的文件。

网友L:
Keil项目中的配置文件可能包含了不同的编译设置、链接器设置、调试设置等。这些设置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编译器的行为,从而导致输出文件的差异。

网友M:
可能是因为链接器脚本或内存布局不同导致的

网友N:
检查输出文件的路径和名称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O:
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使用相同的编译器优化设置和调试信息设置。

网友P:
检查源代码、编译器设置或链接器脚本

网友Q:
两个项目使用的Keil版本和编译器版本要相同

网友R:
检查并比较两个项目的配置文件和链接器脚本,要保证一致

网友S:
可能跟你优化设置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