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配什么低功耗的屏幕好?

楼主(2024-09-30):
请问stm32配什么低功耗的屏幕好?

网友A:
stm32配低功耗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看屏幕尺寸等等

网友C:
一般用墨水屏低功耗比较效果好的

网友D:
我觉得可以考虑单色的串口屏,低功耗也不错

网友E:
主要是看你应用啊,不能但看低功耗的

网友F:
背光不带的,一般低功耗都是OK

网友G:
你选择数码管多好,或者是LCD断码屏也行

网友H:
选择适合STM32的低功耗屏幕时,可以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屏幕类型。如果需要极低功耗且显示静态内容,电子墨水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I:
如果需要色彩丰富且分辨率高的显示效果,可以选择TFT LCD屏幕,并通过降低背光亮度来降低功耗。OLED屏幕则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具有低功耗和良好的显示效果

网友J:
反正低功耗一般断码屏比较多,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K:
屏幕还要低功耗,断码或者墨水屏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L(2025-01-25):
如果要低功耗的屏幕,OLED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0.96寸或1.3寸的小尺寸OLED屏,功耗低且显示效果好。

网友M:
另外,如果你对功耗要求极为严格,可以考虑电子纸(E-ink)屏幕,虽然刷新速度慢,但显示时几乎不消耗电池。

网友N:
如果你的STM32项目是一个简单的显示任务,且不需要彩色,可以考虑用OLED屏,省电且容易控制。

网友O:
我最近用的是1.3寸的OLED屏,STM32的控制比较简单,功耗也比LCD低很多,非常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P:
电子纸屏幕虽然非常省电,但刷新率较慢,不适合快速变化的内容,适合长时间显示不变的内容,比如电子标签。

网友Q:
如果你需要稍微大一些的屏幕,可以选择TFT LCD屏,虽然功耗相对OLED稍高,但可以通过控制背光亮度来降低功耗。

网友R:
TFT LCD屏幕的控制稍微复杂一点,但显示效果很好。如果是低功耗需求可以通过部分关屏或降低帧率来减少能耗。

网友S:
还有一款比较适合低功耗的显示屏是PMLCD(Passive Matrix LCD),虽然显示效果不如TFT,但其低功耗性能非常出色。

网友T:
总的来说,OLED屏的功耗最小,显示效果也好,控制简单,是很多STM32低功耗项目的首选。

网友U:
如果你只需要显示文字,考虑使用点阵屏,它不仅功耗低,而且与STM32的接口兼容性好,可以减少电池消耗。

网友V:
STM32可配低功耗的LCD屏幕,如OLED或TFT LCD等。考虑功耗、亮度和成本,建议选择低功耗、高亮度且成本适中的屏幕。具体型号可根据需求和预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