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请问STM32L152使用SPI模式驱动8GB的SDHC卡读写操作怎么完成?

楼主(2024-09-30):
RT,32位的单片机变量最大的是2的32次方 == 4294967296,换算成SDHC卡的目的地址就是4GB,那么我想知道,超过4GB地址的读写操作怎么完成?电脑也是32位的,又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32位的单片机变量最大的是2的32次方 == 4294967296

网友B(2024-11-01):
在32位系统中,地址空间的大小确实是2的32次方,即4GB。然而,对于超过4GB地址的读写操作,可以通过使用更大的地址空间实现的

网友C:
物理地址扩展(PAE),物理地址扩展(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 PAE)是一种允许32位操作系统访问超过4GB物理内存的技术。通过PAE,32位系统可以访问最多64GB的物理内存

网友D:
地址窗口扩展(Address Windowing Extensions, AWE)是Windows操作系统提供的一种技术,允许32位应用程序访问超过4GB的物理内存。AWE通过在4GB的虚拟地址空间中映射不同的物理内存区域来实现

网友E:
64位操作系统可以支持更大的地址空间,通常可以达到2的64次方,即16EB(Exabyte)。因此,64位系统可以轻松处理超过4GB的内存和存储设备

网友F:
操作系统通过分页和分段技术来管理内存。即使是在32位系统上,操作系统也可以通过分页技术将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进行映射,从而实现对超过4GB地址的访问

网友G:
对于存储设备(如SDHC卡),操作系统通过文件系统来管理文件和目录。现代文件系统(如NTFS、ext4等)支持大文件和大分区,可以轻松处理超过4GB的文件和分区

网友H:
在应用程序级别,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处理超过4GB的文件:将大文件分成多个小块(如4GB以下),分别读写这些小块,然后再进行合并

网友I:
通过文件指针(如fseek、fread等函数),可以在文件中定位和读写超过4GB的地址

网友J:
在32位系统中,虽然地址空间限制为4GB,但通过物理地址扩展(PAE)、地址窗口扩展(AWE)、分页和分段技术、文件系统支持以及应用程序级别的处理,可以实现对超过4GB地址的读写操作。对于现代操作系统,尤其是64位系统,处理超过4GB的内存和存储设备变得更加容易

网友K:
电脑的32位的话,好像最大也不是支持4G的吧

网友L(2025-01-23):
SDHC卡用的是块寻址模式,每个地址对应的是512字节的块,所以即使是32位地址,也能寻址到2TB的空间哦!

网友M:
你说的4GB限制是针对字节寻址的设备,但SDHC卡用块寻址,这个限制不存在。

网友N:
其实在驱动里,发送的地址是逻辑块号,而不是实际字节地址,所以可以轻松超4GB。

网友O:
如果用FAT文件系统操作SD卡,文件系统本身会帮你管理这些块地址,你不用操心具体寻址。

网友P:
电脑的32位操作系统用类似的分页技术来管理内存地址,可以突破直接寻址的限制。

网友Q:
你的STM32L152也可以通过拆分数据块来处理大于4GB的文件操作,分块读写就行。

网友R:
建议使用现成的FatFS库,配合SPI接口可以很好地支持SDHC卡的读写操作。

网友S:
SDHC卡和SD卡的协议不同,初始化时一定要正确区分模式,不然会导致读写失败。

网友T:
如果是裸操作卡片,确保你对CMD命令和响应格式非常熟悉,尤其是读写超大地址块时的偏移量。

网友U:
用CubeMX生成FatFS配置起来比较简单,可以直接支持大容量SD卡的读写操作。

网友V:
如果用32位的电脑,好像最大的电脑不支持4G

网友W: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X:
事实上,在驱动程序中,发送的地址是逻辑块号而不是实际的字节地址,因此很容易超过4gb。

网友Y:
sdhc卡和sd卡的协议是不同的。初始化时必须正确区分模式,否则读写将会失败。

网友Z:
STM32L152通过SPI模式驱动8GB SDHC卡,需配置SPI通信协议及SD卡相关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需编写读写函数,初始化SPI及SD卡,发送读写命令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