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DCMI DMA 640*480相机没有数据输出

楼主(2024-09-30):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最大才65536个数据项数目,做320*240的分辨率设置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0*240/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这样功能正常,正常摄像。但是想到改成640*480分辨率我就头大了 ,640*480/2 > 65536,设置不了这么大 如果我设置DCMI中断,再设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0*240/2; 这样就只能得到1/4的数据  再DCMI中断重设DMA ,结果DCMI是一帧中断的, 设的4个DMABUFF得到的不是同一帧数据,于是我换成DMA中断,更改如下: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NVIC_Config();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1,ENABLE);

//拷贝自神舟开发板例程  结果相机就没有数据输出  唉 !我的天 STM32F4 有没有弄出480*640的分辨率的相机的大师 给个代码让我瞧瞧是用了什么办法

网友A:
640*480/2 > 65536,设置不了这么大 如果我设置DCMI中断

网友B(2024-11-01):
估计是哪里没配置对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芯片不一样啊

网友D:
设置不了这么大可能是跟你的存储容量有关系吧

网友E:
一般来说,如果你配置一致,要建议你的板子也要硬件管脚之类的一致,这样才能好使吧

网友F:
通过分块传输和DMA中断管理,可以实现高分辨率图像的传输。每个块的大小不超过DMA的缓冲区大小限制,通过DMA中断来管理每个块的传输,并在DCMI中断中处理整个帧的传输。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DMA缓冲区大小限制的问题,实现640x480分辨率的图像传输

网友G:
建议将640x480的图像分成多个小块,每个小块的大小不超过DMA的缓冲区大小限制(65536个数据项)。通过DMA中断来管理每个小块的传输,并在DCMI中断中处理整个帧的传输

网友H:
在处理高分辨率图像数据时,DMA的缓冲区大小限制确实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为了实现640x480分辨率的图像传输,可以采用分块传输的方式,通过DMA中断来管理数据的传输

网友I: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DMA缓冲设置小了啊

网友J:
你用的例程,但是你管脚IO和外设配置是不是得根据你板子进行修改啊

网友K:
跟DMA有关系?我觉得跟缓冲还是有关系

网友L(2024-12-06):
图像输出大小与窗口设置不匹配

网友M: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N:
中断配置不正确或中断处理函数存在错误

网友O:
使用的STM32固件库或HAL库可能存在bug或不支持某些功能,导致无法正确配置和使用DCMI和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