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JLINK下载程序后显示Application Running但是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2024-09-30):
我自己开了一块板子,用Jlink下载程序,下载后显示了Application Running,但是程序运行不了,搞了好长时间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最主要的是不知道程序到底有没有下载进去,求指教啊 !!!小弟比较急

网友A:
查看J-Link的日志确认程序是否正确写入。

网友A:
在J-Link软件中使用“Verify”功能,确认写入的程序与原始文件一致。

网友A:
尝试在J-Link中启动调试模式,逐步运行程序,观察是否可以进入主函数,以及执行到的具体位置。

网友B:
尝试手动复位开发板,有时候手动复位能解决一些临时问题。

网友C(2024-11-02):
校验程序是否成功下载

网友D:
检查J-LINK设置

网友E:
进程导致的吧,你重启一下电脑试试吧

网友F:
一般来说应该是哪里故障了,导致进程一直挂着

网友G:
确保Jlink与STM32的连接正确,VCC、GND、SWDIO、SWCLK等引脚连接正确

网友H:
是不是Jlink驱动已正确安装,并且Jlink调试器工作正常

网友I:
建议在程序中加入一个简单的LED闪烁代码,观察LED是否闪烁。如果LED不闪烁,说明程序可能没有正确运行

网友J:
如果板子上有串口,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串口输出调试信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K: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确保晶振频率正确,并且晶振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L:
感觉不是烧录成不成功的事儿,好像是你的环境就是不OK的啊

网友M:
你运行一个简单的工程试试,然后烧录看是否能正常烧录,如果不能就说明你的硬件故障了

网友N:
没遇到过,但是感觉烧录器没连接到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O:
检查电源和复位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P:
程序运行环境问题

网友Q:
重新编译并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