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独立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间能否设置为120秒

楼主(2024-09-30):
stm32独立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间能否设置为120秒,最大设置多少啊?

网友A:
时器的时间能否设置为120秒

网友B(2024-11-02):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C:
一般都是可以设计到秒的级别的

网友D:
可以啊,但是看门狗太久好像对实时性也不是很好

网友E:
STM32的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G)是一个低功耗的看门狗定时器,通常用于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进行复位。IWDG的时钟源是LSI(Low-Speed Internal)时钟,其频率通常为32kHz。IWDG的预分频器可以将LSI时钟分频为不同的频率,从而设置不同的超时时间

网友F:
通过选择合适的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可以将STM32的独立看门狗定时器设置为120秒的超时时间。在实际应用中,确保定期重载IWDG计数器,以防止系统复位

网友G:
我之前好像设置过4秒的,但120秒确实没设计过

网友H:
如果系统死机了,120秒才复位

网友I:
我觉得短一些比较好吧,这个120秒太久了啊

网友J:
没试过,你可以用cubemx配置一下的啊

网友K:
不建议设计这么久的看门狗,不会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