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门狗定时器在休眠模式也起作用吗?

楼主(2024-09-30):
如果启用了看门狗定时器,那么休眠会不会引起不能喂狗就会导致复位呢?

网友A:
那么休眠会引起不能喂狗

网友B:
是的,启用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 WDT)后,如果系统进入休眠模式且未能及时喂狗(即重置看门狗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将会超时并触发复位操作

网友C:
如果系统在休眠模式下未能及时喂狗,看门狗定时器将会超时,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D:
看门狗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定时器启动: 当看门狗定时器启动后,它会开始倒计时

网友E:
喂狗操作,在定时器倒计时结束之前,必须通过特定的指令(通常是写入特定的寄存器)来重置定时器,这个操作称为“喂狗”。

网友F:
超时复位: 如果定时器倒计时结束且没有进行喂狗操作,系统将会自动复位

网友G:
休眠模式的影响,休眠模式是一种低功耗模式,系统在此模式下会关闭大部分外设和时钟,以节省功耗

网友H:
在休眠模式下,看门狗定时器仍然会继续运行,但系统可能无法及时响应定时器中断

网友I:
禁用看门狗定时器,临时禁用: 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临时禁用看门狗定时器。重新启用: 在退出休眠模式后,重新启用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J:
使用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G)独立看门狗: 一些微控制器(如STM32)提供独立看门狗定时器(IWDG),它不受系统时钟的影响,即使在休眠模式下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K(2024-12-30):
是否会触发复位,取决于系统的具体配置,特别是休眠模式的选择以及看门狗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