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USB接收数据帧的大小怎么修改?

楼主(2024-09-30):
USB协议已通,但是现在接收上位机每一帧数据的大小只能是64个字节,请问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接收帧数据大小怎么修改?

网友A:
一帧数据的大小只能是64个字节

网友B:
要修改USB接收帧数据的大小,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USB设备和驱动程序来进行调整

网友C:
首先,检查USB设备的描述符,特别是端点描述符(Endpoint Descriptor)。端点描述符中包含了端点的最大数据包大小(wMaxPacketSize

网友D:
如果设备固件支持,可以通过修改固件来调整端点的最大数据包大小。这通常涉及到修改USB设备的固件代码,重新编译并烧录到设备中

网友E:
修改驱动程序,如果设备的驱动程序支持,可以通过修改驱动程序来调整接收帧数据的大小。这可能涉及到修改驱动程序中的配置参数,或者重新编译驱动程序

网友F:
使用USB控制传输如果设备和驱动程序都不支持直接修改最大数据包大小,可以考虑使用USB控制传输(Control Transfer)来协商数据包大小

网友C:
参考USB规范(USB Specification)中的相关章节,了解如何正确配置和协商数据包大小

网友G:
修改端点描述符中的wMaxPacketSize#define NEW_MAX_PACKET_SIZE 128

网友H:
注意一些,比如兼容性:修改数据包大小可能会影响设备的兼容性,确保设备在修改后仍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I:
较大的数据包可能会增加传输延迟,需要权衡性能和数据包大小

网友J(2025-01-25):
USB每帧64字节的限制可能是因为你使用了全速设备的默认端点配置,检查一下你的端点是否配置为Bulk传输类型,试着调整最大包大小。

网友K:
如果你用的是全速模式,64字节确实是单个包的最大值,但可以通过分段发送和接收多包数据来突破这个限制。

网友L:
你可以检查USB描述符文件中的端点配置,修改wMaxPacketSize字段,这个字段决定了端点能接收的数据包大小。

网友M:
如果你想一次接收更多数据,可以试着使用大容量缓冲区配合DMA,这样在应用层就能实现更大的帧数据处理。

网友N:
USB协议本身对每帧数据大小有限制,特别是在全速模式下是64字节。如果需要更大的数据量,考虑切换到高速模式。

网友O: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FIFO大小没配置好,可以检查一下你的USB硬件FIFO配置,看看是否足够大。

网友P:
USB设备和主机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分帧的,大于64字节的数据会分成多个包发送,你可以通过软件逻辑拼接这些包。

网友Q:
你提到的问题可能也和主机端有关,上位机发送数据时是否也限制了包大小?建议检查下主机软件的传输逻辑。

网友R:
如果是STM32的USB设备,库文件里一般有关于端点的配置,确保你使用的缓冲区和最大包大小能匹配。

网友S:
如果全速模式的64字节限制不能满足需求,又不能切换到高速模式,可以尝试采用分包协议,在多帧中组合大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