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让stm32中的两个模块代码同时运行

楼主(2024-09-30):
求助:请问如何将stm单片机同时多个模块的执行代码。谢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A:
可以使用操作系统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B:
同时运行应该是不可以的吧,用rtos可以近似实现

网友C:
在STM32上安装一个实时操作系统,然后为每个模块创建一个任务或线程

网友D:
使用中断处理需要将每个模块的代码放入不同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并确保它们的执行时间尽可能短,以避免阻塞其他中断

网友E(2024-11-03):
同时运行?可以考虑用操作系统,比如RTT这种,但是也不算是同时运行

网友F:
其实你要是MCU支持多线程就能实现同时运行

网友G:
你说的应该是中断或者是操作系统吧

网友H:
你可以用操作系统的,它们有任务调度,可以试试

网友I:
一般来说都是用中断,中断来回的嵌套和打断实现类似两个模块同时运行的操作

网友J:
你这种应该不行吧,因为单片机是单线程的啊

网友K:
其实用FREERTOS这种操作系统吧啊,估计可以

网友L:
在STM32中实现两个模块代码同时运行,可以通过中断、定时器中断或使用操作系统(如FreeRTOS)来实现

网友M:
一般是中断,但是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复杂度

网友N:
可以考虑定时器的,但是也不算是同时运行的

网友O(2025-01-23):
可以试试用FreeRTOS,给每个模块分配一个任务,这样就能同时运行了,简单又高效。

网友P:
建议用中断或者DMA,让模块自己“跑起来”,不用主循环盯着它们。

网友Q:
看你的需求,如果两个模块没有太强的实时性要求,轮询也可以满足的。

网友R:
多模块并行的话,推荐使用状态机模式,逻辑清晰,还能避免卡住主程序。

网友S:
如果对时间要求高,硬件定时器加中断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T:
两个模块代码可以用双缓冲机制,主程序切换处理,效率还挺高的。

网友U:
如果是通信模块,建议用CAN或者UART带DMA,主程序解放出来,效果很棒。

网友V:
RTOS的信号量和队列也很好用,适合多任务协同的场景。

网友W:
写好模块间的接口函数很关键,别让它们互相“抢资源”。

网友X:
如果用的是STM32CubeIDE,可以看看官方的HAL库例程,里面有模块多任务的实现思路。

网友Y:
同时运行?考虑使用一个操作系统,比如rtt,但是它不是同时运行的

网友Z:
事实上,如果你支持多线程,你可以同时运行。

网友AA:
应该不可能同时运行它。使用rtos可以大致实现这一点。

网友AB:
这个应该不行,因为MCU是单线程的

网友AC:
它可以和freertos这样的操作系统一起工作,我想它可以

网友AD:
其实都是时间片进行的一个周期运行

网友AE:
一般来说,它是一种中断,但是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要求和系统复杂性

网友AF:
在STM32中,要实现两个模块代码的同时运行,可以通过多任务编程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AG:
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不需要RTOS,也可以使用轮询和状态机来“同时”运行两个模块。

网友AH:
实现一个简单的调度器,通过时间片轮转的方式来轮流执行两个任务。

网友AI:
您可以考虑计时器,但它们不会同时运行

网友AJ:
使能定时器的中断功能,并设置中断优先级。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需要在该定时周期内执行的模块代码。例如,可以使用定时器来控制一个数据采集模块,每隔一定时间采集一次传感器数据。

网友AK:
如果使用的是支持多线程的库或操作系统,可以创建两个线程,每个线程运行一个模块的代码。

网友AL:
RTOS 可以对系统资源进行有效管理,通过任务调度器实现多个任务的并发执行,使两个模块代码能同时运行。

网友AM:
在STM32中实现两个模块代码同时运行,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实现,包括使用定时器中断、多任务调度(如RTOS)、以及合理安排任务的执行顺序。

网友AK:
定时器可以用于产生周期性的中断,从而在每个中断周期内执行特定模块的代码。这种方法适用于需要周期性执行的任务。

网友AN:
RTOS能够提供任务调度功能,使得多个任务(或线程)可以在看似同时的情况下运行。每个模块可以作为一个任务,RTOS负责在任务之间切换,从而实现并发执行。常用的RTOS包括FreeRTOS、RTT(Real-Time Thread)等。

网友AO:
可以通过时间片轮转或中断机制实现两个模块代码的近似同时运行。

网友AP:
利用 STM32 的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等功能,将一个模块的代码放在主循环中执行,另一个模块的代码放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执行。

网友AQ:
可以实用操作系统进行相关的程序操作

网友AR:
Rtos的信号量和队列也非常容易使用,适合多任务协作场景。

网友AS:
建议使用中断或dma让模块自己“运行”,而不用主循环盯着它们。

网友AT:
如果多个模块并行,建议使用状态机模式,逻辑清晰,可以避免卡死主程序。

网友AU:
重要的是要写好模块之间的接口函数,不要让它们互相“抢夺资源”。

网友AV:
如果你有很高的时间要求,硬件定时器和中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AW: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模块,可以使用中断服务例程。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运行的代码可以与主循环中的代码“并行”执行。

网友AP:
多任务操作系统

网友AX:
在STM32中实现两个模块代码的并发执行效果,通常需要使用RTOS、中断处理、定时器中断或轮询与状态机等方法。

网友AY:
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可以在STM32上创建多个任务,每个任务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操作系统会管理这些任务的调度,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同时”运行的。

网友AZ:
多任务编程允许在同一时间内执行多个任务,通常是通过操作系统(如FreeRTOS)或者通过手动实现任务调度来完成的。

网友BA:
对于数据传输密集型的模块,可以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传输数据,这样CPU可以在数据传输的同时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
虽然轮询不是真正的并发执行,但可以通过在主程序中不断检查模块的状态并调用相应的处理函数来模拟并发效果。状态机方法可以提高轮询的效率,使代码更加结构化和易于维护。

网友BB:
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期执行某个模块的任务。

网友BC:
对于可以分解为多个独立状态的模块,可以使用状态机来管理状态转换,从而实现并发执行的效果

网友BD:
定义两个模块的任务函数,每个任务函数代表一个模块的代码。

网友BE:
中断机制允许在主程序运行的同时,响应外部或内部事件并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可以将每个模块的代码放入不同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当相应的事件发生时,中断服务程序会被触发执行。

网友BF:
如果STM32处理器支持多核,可以将每个模块分配到不同的核心上。

网友BG:
实现一个简单的调度程序,通过旋转时间片轮流执行两个任务。

网友BH:
通过设置定时器,让其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产生中断或触发特定的操作。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执行与某个模块相关的代码,从而实现该模块的周期性运行。同时,主程序可以继续执行其他的任务或模块的代码,达到多个模块代码同时运行的效果。

网友BI:
通过时间片旋转或中断机制,两个模块代码可以几乎同时运行。

网友BJ:
您可以使用操作系统来执行相关的程序操作

网友BK:
定时器中断可用于定期执行模块任务。

网友BL:
在STM32中,要让两个模块的代码同时运行,可以通过使用多任务处理或并行处理的方法来实现。具体做法包括使用中断、定时器或操作系统(如FreeRTOS)进行任务调度。另外,确保资源分配合理,避免冲突。

网友BM:
对于单核CPU来说,每个时刻肯定只能执行某块代码。如果将各个外设的运行考虑进来 ,各个外设的工作都是各自独立的,当然前期可能需要CPU的一些基本配置。
多核CPU的话,各个核的程序运行也是独立的。

网友BN:
RTOS中的信号量和队列机制简洁高效,适用于多任务协同环境,实现任务间通信与同步,提升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网友BO:
CPU都是顺序运行的,不能并行运行。

网友BP(2025-11-06):
应该是中断或者是操作系统,用操作系统吧

网友BQ:
是的,单片机运行多个任务通常不直接实现,RTOS可以管理多任务,让它们近似同时运行。

网友BR:
中断方法多样,选哪个看需求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