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205 TIM8无法实现PWM输入捕获功能

楼主(2024-09-30):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手册写明tiM8
Up to 4 independent channels for:
– Input Capture
– Output Compare
– PWM generation (Edge and Center-aligned Mode)
– One-pulse mode output
目前硬件连接是PC8,管脚配置TIM8的input capture。可软件人员说这个管脚无法实现PWM输入捕获功能。说是库函数里面没有TI3FP3这个寄存器设置,无法实现。我不太懂软件。请教各位这个管脚可以用吗?

网友A:
如果手册或数据手册中有管脚功能映射图,检查PC8是否可以作为TIM8的输入捕获端口。

网友A:
库HAL、LL库否支持该管脚的TIM8输入捕获功能?如果PC8无法支持输入捕获,可以考虑使用其他TIM8的可用管脚。

网友B(2024-11-01):
确保TIM8的时钟源已经正确配置。可以使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来使能TIM8的时钟

网友C: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也许会OK

网友D:
TIM8的PWM输入捕获功能在STM32F205系列微控制器中是支持的,如果无法实现,通常是由于配置错误或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E:
建议通过仔细检查时钟配置、通道配置、中断配置和引脚配置,并进行调试与验证,可以找到并解决问题

网友F:
STM32F205系列微控制器中的TIM8定时器确实支持PWM输入捕获功能。如果TIM8无法实现PWM输入捕获功能,可能是由于配置错误导致

网友G:
你的STM32F205虽然我没用过,但是感觉定时器输出PWM应该不难吧

网友H:
你换个IO试试呢

网友I:
建议TIM8的通道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可以使用TIM_ICInit函数来配置输入捕获通道

网友J:
输入捕获的话,应该需要配置一个IO的,你这个IO需要配置成复用PWM的IO吧

网友K:
你可以试试仿真,看看你的IO是否配置OK,而且可以看看你的硬件是否有故障

网友L:
PC8管脚是否正确连接到了TIM8的输入捕获引脚

网友M:
检查外部PWM信号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N:
看数据手册看看TIM8是否支持PWM输入捕获功能。

网友O:
检查软件库函数中是否包含了TIM8的PWM输入捕获相关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P:
TIM8的输入捕获通道是否已正确配置为PWM输入模式。

网友Q:
检查输入捕获滤波器和边沿检测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R:
定时器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设置正确

网友S:
目前硬件连接是PC8,管脚配置TIM8的input capture

网友T(2025-01-24):
PC8是TIM8的CH3引脚,理论上是支持输入捕获的,建议让软件工程师确认下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U:
库函数没有直接的TI3FP3设置?可以试试直接操作寄存器,这样更灵活,也能绕过库函数的限制。

网友V:
TIM8确实支持输入捕获功能,检查一下你用的固件库版本,有可能是旧版本的问题。

网友W:
软件说不支持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好HAL库的API,直接操作寄存器或者重写初始化代码试试。

网友X:
TIM8的CH3默认可能没有映射到PC8,确认一下引脚复用配置有没有正确设置为AF功能。

网友Y:
如果确认PC8的引脚复用配置和定时器的通道没问题,那可能是初始化代码有遗漏,仔细对照手册检查一下。

网友Z:
HAL库有时候会有坑,可以看看手册中关于TIM8输入捕获的配置步骤,自己逐步核对。

网友AA:
软件说不支持,可能只是因为库函数没封装到位,定时器本身硬件功能是支持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

网友AB:
如果还是不行,试试换个引脚,比如TIM8的其他通道,看看是不是PC8这个管脚有问题。

网友AC:
TIM8这么强大的定时器,捕获PWM信号不可能不支持,多核对手册和代码,也可以试试用ST官方Cube工具重新生成代码配置。

网友AD:
相关寄存器配置不对

网友AE:
目前,硬件连接是pc8,引脚配置有tim8的输入、捕获

网友AF:
如果您想要捕获输入,您应该需要配置一个io。你的io需要配置成重用pwm IO吧?

网友AG:
PC8是tim8的ch3引脚。理论上,它支持输入捕获。建议请软件工程师确认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H:
Tim8支持输入捕捉。检查您正在使用的固件库版本。可能是老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