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内部的低速时钟会在休眠模式下停机吗?

楼主(2024-09-30):
如果用内部时钟源做计时器,进入休眠模式后会停振吗?

网友A:
在睡眠模式下,核心时钟会停止,但一些外设和内部时钟源可以保持活动状态。

网友A:
计时器通常会停止计数,直到 MCU 退出休眠模式。

网友A:
大部分 STM32 的内部时钟(如 HSI、HSI48、LSI)会停止振荡,计时器因此也会停止计数。

网友B(2024-11-02):
在睡眠模式下,计时器通常会继续运行。
在停止模式下,计时器时钟通常会被关闭,因此计时器不会继续计时。
在待机模式下,所有时钟都被关闭,计时器也不会运行。

网友C:
正常我们都是做外部校时,这样的话始终是准确的时钟

网友D:
在STM32的STOP模式下,内部低速时钟(LSI)通常是保持运行的,因此可以用于计时器或其他需要低功耗计时功能的应用

网友E:
LSI时钟通常用于RTC(实时时钟)和看门狗定时器(WWDG)等低功耗应用

网友F:
正常来说,LSI时钟是一个低速内部振荡器,通常频率为32.768kHz。在STOP模式下,LSI时钟通常是保持运行的,因此可以用于RTC和WWDG等需要低功耗计时的应用

网友G:
在STOP模式下,HSI时钟是停止的,因此不能用于计时器

网友H:
进入STOP模式,在进入STOP模式前,确保RTC已经配置并运行

网友I:
在STOP模式下,LSI时钟通常是保持运行的,因此可以用于RTC和WWDG等需要低功耗计时的应用

网友J:
HSI时钟在STOP模式下是停止的,因此不能用于计时器

网友K:
在进入STOP模式前,确保RTC已经配置并运行,以便在唤醒后继续计时

网友L:
其实可以用外部的RTC啊,低功耗也能计时的

网友M(2025-01-23):
STM32F1的内部低速时钟(LSI)在休眠模式下是不会停的,但要确保相关时钟源被开启。

网友N:
休眠模式下,高速外部时钟(HSE)会停,但低速内部时钟(LSI)一般不会停,检查下配置。

网友O:
如果你用LSI做定时器,记得开启独立看门狗,因为它也依赖LSI工作。

网友P:
LSI在休眠模式下是独立的,但可能会有一些频率漂移,注意精度要求。

网友Q:
如果LSI停振了,可能是没有正确配置休眠模式的时钟开关,检查电源控制寄存器。

网友R:
建议看下RCC配置文档,确认LSI是否作为唤醒时钟来源并正确启用。

网友S:
LSI时钟是超低功耗的,适合休眠模式使用,但频率不太准,能接受吗?

网友T:
我用STM32F1时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软件没配置LSI的自动恢复。

网友U:
如果休眠后发现定时器不走了,可能是进入了更低功耗的停止模式,改成睡眠模式试试。

网友V:
用调试器单步跟踪一下,看看进入休眠后LSI寄存器是否还在工作状态。

网友W:
在停止模式下,hsi时钟停止,不能用于定时器

网友X:
进入停止模式,并确保rtc在进入停止模式前已配置并正在运行

网友Y: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Z: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外部时间校正,以便它总是准确的。

网友AA:
其实可以用外接rtc,低功耗也可以计数。

网友AB:
hsi时钟在停止模式下停止,不能用于定时器

网友AC:
LSI在睡眠模式下是独立的,但可能会有一些频率漂移,所以要注意精度要求。

网友AD:
在睡眠模式下,高速外部时钟(hse)会停止,但低速内部时钟(lsi)一般不会停止。检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