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两个串口通用吗?

楼主(2024-09-30):
我想用的是STM32f030c8t6,数据手册说明有两个串口,但io说明出缺出现1个串口1,2个串口2,pa2,pa3和pa14,pa15,那串口2是怎么回事,通用吗??初始化哪个用哪个??如果2个都初始化呢??

网友A:
STM32f030c8t6,数据手册说明有两个串口

网友B(2024-11-01):
对于USART2,PA2和PA3是默认的TX和RX引脚,而PA14和PA15是可选的复用引脚

网友C:
这个你得好好看看手册,之前我就被手册坑了,发现030F4是一个串口

网友D:
这个确实是有2个串口,但是你配置的话一般是PA2,3和PA9,10

网友E:
直接使用cubemx配置呗,这个多简单啊

网友F:
什么叫2个串口通用不,一般是初始化哪个用哪个的啊

网友G:
在STM32F030C8T6微控制器中,确实有两个串口(USART),分别是USART1和USART2。根据数据手册,USART1和USART2的引脚配置USART1_TX: PA9USART1_RX: PA10,USART2_TX: PA2 或 PA14,USART2_RX: PA3 或 PA15

网友H:
STM32F0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具有复用功能,这意味着同一个引脚可以配置为不同的外设功能

网友I:
你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使用哪个引脚作为USART2的TX和RX引脚

网友J:
你就正常配置就行,而且这种应该都是有例程的

网友K:
2个串口通用的,但是你得配置,一般是2和3是一组,14和15是一组这种

网友L(2025-01-23):
STM32F030确实有两个串口,但串口2的引脚资源很少,而且PA14和PA15默认是调试口,可能要重映射才能用。

网友M:
串口2和调试接口冲突了吧?你如果不用SWD调试,可以把PA14、PA15改成串口功能。

网友N:
如果两个串口都初始化,互相不冲突是可以同时用的,注意别占用了相同的引脚。

网友O:
你得确认GPIO的模式是否设置正确,串口2的引脚默认复用功能要切换过来。

网友P:
如果只是测试功能,可以先单独初始化一个串口试试,排查下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Q:
串口2确实有点“鸡肋”,引脚占用太尴尬,用不了的话可以考虑用软件模拟串口。

网友R:
如果用两个串口,CubeMX配置起来比较方便,可以自动生成引脚复用代码。

网友S:
你用PA14和PA15时,得在RCC里把调试接口关掉,STM32默认会占用它们。

网友T:
两个串口其实是通用的,但用哪个还是得看实际需求和引脚资源分配。

网友U:
我觉得如果串口需求多,还是换个引脚更丰富的型号吧,030资源确实紧张。

网友V:
两个串口通用是什么意思?一般他们用哪个初始化?

网友W:
直接用cubemx配置就行了。有多简单?

网友X:
它有2个串行端口,但是如果您配置它们,它们通常是pa2,3和pa9,10

网友Y:
你只需要正常配置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套路

网友Z:
如果两个串行端口都被初始化,它们可以同时使用而不会互相冲突。注意不要占用相同的引脚。

网友AA:
串口通讯非常简单易行

网友AB(2025-11-06):
一般是初始化的stm32f030的两个串口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