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无法枚举成HID+MSC

楼主(2024-09-30):
做了很多次尝试,STM32F107 还是无法枚举成 HID+MSC ,哪位能提供下例程?

网友A:
// usb_desc.c

#include "usb_desc.h"

// USB标准描述符
const uint8_t USB_DeviceDescriptor[] = {
    // Device Descriptor
    0x12,                   // bLength
    USB_DESC_TYPE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0x00, 0x02,             // bcdUSB (USB 2.0)
    0x00,                   // bDeviceClass
    0x00,                   // bDeviceSubClass
    0x00,                   // bDeviceProtocol
    USB_MAX_EP0_SIZE,      // bMaxPacketSize0
    LOBYTE(VENDOR_ID),      // idVendor
    HIBYTE(VENDOR_ID),      // idVendor
    LOBYTE(PRODUCT_ID),     // idProduct
    HIBYTE(PRODUCT_ID),     // idProduct
    0x00, 0x01,             // bcdDevice (v1.00)
    1,                      //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descriptor
    2,                      //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descriptor
    3,                      //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HID和MSC接口描述符定义
const uint8_t USB_ConfigDescriptor[] =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USB_DESC_TYPE_CONFIG,   // bDescriptorType
    USB_DESC_LEN_CONFIG,    // wTotalLength (to be defined)
    0x00,                   // bNumInterfaces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0x00,                   // iConfiguration
    0x80,                   // bmAttributes
    USB_MAX_POWER,         // bMaxPower

    // HID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USB_DESC_TYPE_INTERFACE,// bDescriptorType
    0x00,                   // bInterfaceNumber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0x01,                   // bNumEndpoints
    0x03,                   // bInterfaceClass (HID)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 iInterface

    // HID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HID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0x11, 0x01,            // bcdHID
    0x00,                   // bCountryCode
    0x01,                   // bNumDescriptors
    0x22,                   // bDescriptorType
    sizeof(HID_ReportDescriptor), 0x00, // wDescriptorLength

    // Endpoint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HID_EP_IN,             // bEndpointAddress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LOBYTE(HID_EP_SIZE),    // wMaxPacketSize
    HIBYTE(HID_EP_SIZE),    // wMaxPacketSize
    0x0A,                   // bInterval

    // MSC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USB_DESC_TYPE_INTERFACE,// bDescriptorType
    0x01,                   // bInterfaceNumber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0x02,                   // bNumEndpoints
    0x08,                   // bInterfaceClass (Mass Storage)
    0x06,                   // bInterfaceSubClass
    0x50,                   //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 iInterface

    // Bulk IN Endpoint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MSC_EP_IN,             // bEndpointAddress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LOBYTE(MSC_EP_SIZE),    // wMaxPacketSize
    HIBYTE(MSC_EP_SIZE),    // wMaxPacketSize
    0x00,                   // bInterval

    // Bulk OUT Endpoint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USB_DESC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MSC_EP_OUT,            // bEndpointAddress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LOBYTE(MSC_EP_SIZE),    // wMaxPacketSize
    HIBYTE(MSC_EP_SIZE),    // wMaxPacketSize
    0x00                    // bInterval
};

// HID报告描述符
const uint8_t HID_ReportDescriptor[] = {
    // Your HID report descriptor here
};

网友B(2024-11-03):
STM32F107系列微控制器支持USB功能,但要将STM32F107枚举为HID和MSC复合设备,需要正确配置USB库和设备描述符

网友C:
USB库配置问题,确保你使用的USB库支持复合设备功能。STM32的标准外设库和HAL库都支持复合设备配置

网友D:
设备描述符配置,复合设备的设备描述符需要正确配置,以支持多个接口(Interface)。每个接口对应一个设备类(如HID或MSC)

网友E:
报告描述符配置要HID的报告描述符正确配置

网友F:
初始化和处理函数,确保在初始化和处理函数中正确配置和处理HID和MSC的请求

网友G:
使用USB分析仪或调试工具(如Bus Hound)来捕获USB通信数据,验证设备描述符和请求是否正确

网友H:
确保设备描述符、报告描述符和初始化函数正确配置,以支持HID和MSC复合设备。通过调试工具验证USB通信数据,确保设备正确枚举为HID+MSC复合设备

网友I:
我觉得这种可以用cubemx来配置试试

网友J:
一般来说是有例程的,网上有很多HID和MSC的符合例程的

网友K:
估计就是描述符没配置好,不过USB的描述符确实麻烦

网友L(2025-01-23):
HID+MSC同时枚举挺麻烦的,建议先单独测试HID和MSC,看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M:
STM32官方例程好像有类似的组合功能,可以参考下USB库的Examples目录。

网友N:
确保用的是最新的USB库版本,旧版本可能在复合设备上支持不太好。

网友O:
HID+MSC需要修改描述符,检查下设备和配置描述符有没有问题。

网友P:
枚举不成功可能是电源供电问题,确保USB接口电压稳定。

网友Q:
如果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记得启用USB中断,不然会卡住。

网友R:
检查下PID和VID配置,有时候重复或者设置错误也会导致枚举失败。

网友S:
推荐看下USB复合设备的协议栈初始化流程,重点排查USB_Init函数。

网友T:
用USB协议分析工具抓包看看,枚举失败可能是握手或者请求有问题。

网友U: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试试ST的社区论坛,有大神可能分享过例程。

网友V:
一般来说都是有套路的,网上有很多hid和msc的套路

网友W:
我猜是描述符配置不好,但是usb描述符真的很麻烦

网友X: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Y:
检查pid和vid配置。有时重复或不正确的设置会导致枚举失败。

网友Z:
STM32F107无法枚举为HID+MSC可能是因为驱动问题、固件配置错误或硬件连接问题。建议检查连接、更新驱动并核对固件配置。

网友AA:
总的来说,网上有很多来自hid和msc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