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RB仿真不可以添加IO?

楼主(2024-09-30):
STM32F072RB 用MDK4.73模拟仿真显示波形不能添加IO

网友A:
通常需要右键点击波形区域,选择“添加波形”或相似选项。

网友B:
如果优化级别过高,可能会删除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际上对仿真有影响的代码

网友C:
确保使用的MDK(Keil)版本支持STM32F072RB芯片,并且是最新版本

网友D:
KEIL不支持中文路径,如果工程文件或调试文件存放在中文路径下,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添加IO

网友E:
确保仿真器和目标板的连接正确,以及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更新到最新版本。硬件配置不当也可能导致无法正常添加IO

网友F:
检查项目的设置,确保已经包含了正确的设备头文件和库文件

网友G:
在MDK中,通常需要右键点击波形区域,选择“添加波形”或相似选项来添加IO

网友H:
其他芯片可以正常打开吗

网友I(2024-11-02):
仿真器驱动问题,确保仿真器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且仿真器与IDE兼容

网友J:
确实,我也没这么弄过,不过一般应该能加吧,不能的话就更新一下keil呗

网友K:
STM32F072RB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支持多种调试接口,如SWD和JTAG。在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时,通常需要正确配置调试工具和IDE,以确保能够正确添加和监控IO引脚

网友L:
仿真器连接问题,确保仿真器正确连接到STM32F072RB的调试引脚(通常是SWDIO和SWCLK),并且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

网友M:
调试配置问题,在使用IDE(如STM32CubeIDE、Keil MDK、IAR等)进行调试时,确保正确配置了调试选项

网友N:
IO引脚配置问题,确保在代码中正确配置了IO引脚。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了如何配置和使用GPIO引脚

网友O:
硬件问题,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没有短路或断路问题

网友P:
确保仿真器正确连接,调试配置正确,IO引脚在代码中正确配置,并且仿真器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通过这些步骤,你应该能够成功添加和监控STM32F072RB的IO引脚

网友Q:
为啥不能添加IO啊

网友R:
一般来说你说的添加IO是为了逻辑分析仪这种吗

网友S(2025-01-23):
仿真不能加IO的话,估计是STM32CubeIDE的设置问题,检查下工程配置吧。

网友T:
你是不是没在硬件设置里启用对应的GPIO口?我之前也忘勾选过。

网友U:
检查一下你的调试器,ST-Link固件版本是不是太旧了,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V:
IO配置好后一定要重新生成代码,不然可能不生效哦。

网友W:
是不是忘记在初始化代码里添加GPIO的时钟使能了?这步很关键。

网友X:
仿真添加不了IO的话,有没有可能是IO资源被占用了?换个脚试试呢?

网友Y:
在CubeMX里多检查一下引脚分配,看看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网友Z:
如果用的调试器是ST-Link,建议在设置里打开SWD模式,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A:
确认下你选的芯片型号,别选错了,型号不对会导致IO配置异常。

网友AB: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因为工程文件出了问题,重建项目就好了!

网友AC:
是真的,我没这样做过,但一般都能加。如果没有,就更新keil

网友AD:
一般来说,你说给逻辑分析仪加io?

网友AE: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AF:
如果IO无法添加到仿真中,可能是stm32cubeide的设置问题。检查项目配置。

网友AG:
检查您的调试器。st-link固件版本太旧了吗?试试升级一下?

网友AH:
你的硬件设置中没有启用相应的gpio端口吗?之前忘记检查了。

网友AI:
你忘了在初始化代码中加入gpio时钟使能了吗?这一步至关重要。

网友AJ:
io配置完成后,必须重新生成代码,否则可能无法生效。

网友AK(2025-11-07):
可能是硬件配置不当导致无法正常添加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