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个人选用LDO的一点考虑

楼主(2024-09-30):
在选择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时,从我从事硬件这么多年,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挑战我主要总结了以下几点: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LDO的输入电压应大于其输出电压,以保证正常工作。以7805为例7805的输入电压范围为7V到35V,标准输出电压为5V。在选择LDO时,需要确认所需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并确保所选器件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电流需求,LDO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其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需要根据应用所需的最大输出电流进行匹配,需要选择能够满足负载需求的型号。
温度范围,LDO的性能受温度影响较大,需要考虑其应用的环境温度范围。通常,LDO的工作温度在-40°C至85°C之间,但在特殊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选择支持更广泛温度范围的LDO。
电源噪声,LDO的输出电压稳定性受外界电源噪声干扰的影响较大,需要考虑其抑制电源噪声的能力,并选择具有较低噪声水平的LDO。
封装和尺寸,LDO的封装和尺寸也是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对于空间受限的应用来说,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封装和尺寸,以确保满足空间要求和安装便利性。
LDO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的功耗,这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效率,特别是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需要选择低功耗的LDO以延长电池寿命。LDO的效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会产生较大的功耗和热量,产生热量,需要合理的散热设计以防止过热,需要考虑LDO的热特性,包括其热阻和热耗散能力,并可能需要添加散热片或风扇等散热措施,在7805的应用中,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差值较大,且输出电流接近其指定范围的上限,可能会导致过热和停机现象。
LDO需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以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对LDO进行稳定性分析,以确保其在各种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
输出电容的选择对于LDO的稳定性至关重要,需要选择具有合适ESR值的电容以确保输出的稳定性。
根据应用场景中,LDO可能无法满足系统的性能要求,需要考虑替代方案,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或需要高效率的应用中,可以考虑使用DC-DC开关稳压器等替代方案。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LDO使用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一个好的产品需要配一个合适的电源,更需要稳定的LDO给后面的用电器件提供干净的动力。

网友A:
LDO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即使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相差很小的情况下也能稳定工作。选择LDO时,要确保其dropout电压小于或等于预期的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

网友B:
LDO的输出电压稳定性会受到外界电源噪声干扰的影响,因此在选择LDO时,需要考虑其抑制电源噪声的能力。通常,LDO的数据手册会提供一些电源噪声抑制测试的数据和方法,可以用于参考。

网友C:
LDO 的静态电流是一个关键因素。较低的静态电流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例如,对于使用纽扣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传感器节点,若 LDO 的静态电流过大,会在设备处于低功耗休眠状态时仍然消耗较多电量,从而缩短电池更换周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选择静态电流非常小(如几微安到几十微安)的 LDO。

网友D:
对于一些对噪声敏感的应用(如射频电路),需要选择输出噪声较低的LDO。

网友E:
PSRR是一个衡量LDO抑制输入电压波动能力的参数,对于一些对电源稳定性要求高的应用,需要选择PSRR较高的LDO。

网友F:
考虑到输入电源可能存在的噪声尖峰,LDO 的输入电压范围应该有一定的余量。例如,若电源偶尔会出现高达 5V 的尖峰电压(在一些非稳压电源或受干扰的电源线路中可能出现),而设备正常工作电压为 3.3V,就需要选择输入电压范围能够包含这些异常电压的 LDO,以防止 LDO 因输入电压过高而损坏。

网友G:
许多LDO内置了过温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保护功能,这些功能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H:
根据负载和系统的电源要求,选择合适的固定或可调输出电压

网友I:
LDO通常能提供较好的噪声和纹波抑制能力,这对于敏感的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尤为重要。

网友J:
LDO 本身具有一定的噪声和纹波抑制能力,但在一些对电源质量要求极高的电路中,可能需要配合外部滤波元件(如电容、电感等)来进一步降低噪声和纹波。

网友K:
LDO的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电压,因此在选择LDO时,需要确认其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例如,如果你需要将5V的输入电压稳压为3.3V的输出电压,你需要选择一个具有足够差压的LDO。

网友L:
对于对电源噪声敏感的应用,如音频设备或RF电路,应选择具有低噪声特性的LDO。这些LDO通常具有更低的输出电压纹波和噪声水平。

网友M:
静态电流是LDO在没有负载时的电流消耗,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选择静态电流较低的LDO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N:
输出电容的选择对于LDO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O:
较高的PSRR意味着LDO能够更好地抑制输入电源的纹波和噪声。

网友P:
负载所需的最大电流,并选择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LDO。如果负载电流超过LDO的最大负载能力,可能会导致过热、损坏或性能下降。

网友H:
LDO的效率不如开关稳压器(Switching Regulator),因为它通过一个线性调节器工作,这会导致一定的功率损耗。如果效率是关键考虑因素,可能需要权衡是否使用LDO。

网友Q:
负载电流也会影响 LDO 的效率。在一定的输入 - 输出电压差下,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LDO 消耗的功率也会增加,从而导致效率下降。所以在选择 LDO 时,要根据实际的输入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情况来评估效率,以满足电路的功耗要求。

网友R:
LDO的效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会产生较大的功耗和热量。

网友S:
LDO的输出电压稳定性受外界电源噪声干扰的影响较大。

网友T:
启动时间和瞬态响应:对于需要快速启动或对负载突变敏感的应用,这些参数很重要。

网友U:
LDO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的功耗,这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效率。
特别是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需要选择低功耗的LDO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V:
一些 LDO 具有内置的电流限制功能,当输出电流超过设定的限制值时,LDO 会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免受损坏。这在电路可能出现短路或过载情况时非常重要。例如,在一个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的电路中,如果发生线路短路,LDO 的电流限制功能可以防止过大的电流流过 LDO,避免 LDO 烧毁,同时也保护了其他电路元件。

网友W:
LDO的输出电压精度通常较高,这对于需要精确电压的电路非常重要。检查LDO的数据手册,了解其输出电压的容差。

网友L:
LDO的输入电压范围必须高于预期的最高输入电压,并留有一定的余量。这有助于确保在电源波动或瞬态条件下,LDO能够稳定工作,不会进入降压模式。

网友X:
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决定了它能为负载提供多少电流。

网友M:
LDO在调节电压时会发热,因此需要考虑散热问题。确保LDO的最大功耗和热阻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必要时增加散热片。

网友Y:
LDO的输入电压应大于其输出电压,以保证正常工作。
需要确认所需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并确保所选器件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Z:
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应满足你的负载需求。

网友AA:
考虑LDO的热阻和散热设计,确保在高负载电流下不会过热。可以使用散热片或风扇等辅助散热措施来降低温度。

网友AB:
许多LDO具有内置保护功能,如过温保护、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AC:
满足要求,然后买最便宜的

网友AD:
为了应对可能的电流尖峰或未来电路的扩展,通常会在最大负载电流上预留一定的裕量。比如,如果预计电路未来可能会增加一个小模块,其电流需求约为 50mA,而当前计算的总电流为 200mA,那么可以选择最大负载电流为 300mA 或更大的 LDO。

网友AE:
基于负载和系统的功率需求选择适当的固定或可调输出电压,

网友AF:
个人选择LDO(低噪声低漂移稳压器)考虑因素包括低功耗、小体积、精确稳压及低噪声性能,适用于对电源稳定性和噪声敏感的电路应用。

网友AG(2024-10-31):
以7805为例7805的输入电压范围为7V到35V,标准输出电压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