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无刷电机占空比低速度环控制不了问题

楼主(2024-09-30):
求助,大学生刚学电机驱动
电机输出占空比设置在100/3000以上都能通过PI环控制到设定占空比输出
当占空比设置低于100时,电机突然一直加速(此时只设置了P参数,I参数设置为0也在加速),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大佬们

楼主:
现象在下图,红框中为设置占空比100后突然加速的曲线,后边降下来的是我手动按停的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通常采用方波驱动方式,但如果只进行PWM控制,速度会随着负载的增加而下降

网友B:
如果只设置了P参数而I参数设置为0,电机可能会在占空比较低时加速

m78
大佬,请问为什么电机会在占空比较低时加速呢,没搞懂求解答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FOC控制,处理器的性能可能不足以支持高速下的复杂运算

网友D:
如果SVPWM的频率速度达不到要求,可能会导致转速上不去

网友E:
在实现FOC闭环控制时,转速环和电流环的PI参数设置不当也可能导致控制不稳定。

网友F:
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电机的性能。确保测试环境稳定,避免电磁干扰等外界因素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G:
占空比低于100时,电机转速或者电流采的还正确吗?

网友H(2024-11-21):
很有可能是跟驱动电路关系比较大,以及电机的参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