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正确配置与操作内部Flash

楼主(2024-09-30):
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如何配置STM32的Flash存储器

网友A: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数据以及其他持久性信息。STM32使用链接器文件(.ld)来定义程序在Flash中的存放位置。默认情况下,STM32CubeIDE会自动生成适当的链接器文件

网友B:
在使用内部FLASH存储其它数据前需要了解哪一些空间已经写入了程序代码。

网友C:
程序后面的空间应该都可以用吧

网友D:
STM32的内部FLASH包含主存储器、系统存储器、OTP区域以及选项字节区域

网友E:
由于内部FLASH空间主要存储的是应用程序,是非常关键的数据,为了防止误操作修改了这些内容,芯片复位后默认会给FLASH上锁

网友F:
在对FLASH写入数据前,需要先给它解锁。解锁的操作步骤包括往Flash 密钥寄存器 FLASH_KEYR中写入特定的密钥值

网友G:
STM32提供了扇区擦除指令和整个FLASH擦除的指令,批量擦除指令仅针对主存储区

网友H:
写入数据的过程并不是仅仅使用指针向地址赋值,赋值前还还需要配置一系列的寄存器

网友I:
void FlashSectorErase(Uint32 SectorNum)
{
        FLASH_EraseSector(SectorNum,VoltageRange_3);
}

void FlashPageWrite(Uint32 SectorNum,Uint32 *SourceBuf,Uint32 Len)
{
        Uint32 Cnt = 0;
        __disable_irq();
        FLASH_Unlock();
        FlashSectorErase(SectorNum<<3);
        for(Cnt = 0;Cnt < Len;Cnt++)
        {
                FLASH_ProgramWord(FlashAddressTab[SectorNum]+Cnt*4,*(SourceBuf+Cnt));        //
                if(*(Uint32 *)(FlashAddressTab[SectorNum]+Cnt*4) != *(SourceBuf+Cnt))        //
                {
                        break;
                }
        }
        FLASH_Lock();
        __enable_irq();
}

void FlashPageRead(Uint32 SectorNum,Uint32 *DestBuf,Uint32 Len)
{
        Uint32 Cnt = 0;
        Uint32 *SourceAddr=(Uint32 *)FlashAddressTab[SectorNum];
        for(Cnt=0;Cnt<Len;Cnt++)
        {
                *(DestBuf+Cnt)=*(SourceAddr+Cnt);
        }
}

网友J(2024-11-02):
读取Flash数据相对简单,可以直接通过指针访问Flash地址

网友K:
你可以用cubemx配置比较简单

网友L:
我觉得可以参考例程的,每个芯片型号都有相关的例程操作

网友M: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外部的flash比较容易一些,内部的麻烦

网友N:
建议还是直接参考例程,直接清晰明了

网友O:
这种操作内部flash就是计算好用的大小,解锁,格式化,然后使用存储,在加锁就行了

网友P:
擦除操作会清除整个扇区的数据,因此在执行擦除操作前,确保不需要的数据已经备份

网友Q:
写入操作只能将1写入0,不能将0写入1。因此,在写入数据之前,通常需要先擦除目标扇区

网友R:
在完成所有Flash操作后,务必锁定Flash,以防止意外写入

网友S:
在写入数据之前,通常需要擦除目标扇区。STM32的Flash被划分为多个扇区,每个扇区的大小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