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 Flash 扇区擦除

楼主(2024-09-30):
如何执行Flash扇区擦除操作

网友A:
在代码中包含必要的头文件,例如 stm32f4xx_hal.h 或者适合您 STM32 系列的 HAL 库头文件。

网友B:
执行STM32 Flash扇区擦除是一个涉及多个步骤的过程,需要仔细遵循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Flash存储器的安全性

网友C:
执行STM32 Flash扇区擦除需要遵循相关安全性过程的

网友D:
在开始任何Flash操作之前,必须首先对Flash进行解锁

网友E:
在Flash存储器中,数据是以扇区为单位存储的

网友F:
在写入新数据之前,需要先擦除相应的扇区

网友G:
需要通过配置相关的Flash控制寄存器来实现并确保在写入过程中遵循正确的数据格式和顺序

网友H:
设置Flash控制寄存器(如FLASH_CR)中的特定位,以启动擦除过程

网友I:
有相关的库函数的

网友J(2024-11-02):
你是想全擦还是部分后面的扇区擦除啊

网友K:
擦除是内部的flash擦除吗

网友L:
这个简单吧,应该有擦除函数的

网友M:
得看你用啥芯片,如果是F1的话,网上有很多相关例程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N:
这种擦除需要注意,不要擦到自己的程序部分哈

网友O:
一般擦除之前需要解锁,这种流程得知道

网友P:
擦除操作会清除整个扇区的数据,因此在执行擦除操作前,确保不需要的数据已经备份

网友Q:
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其Flash扇区的起始地址和大小可能不同。请参考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以确定正确的扇区地址

网友R:
擦除是有函数的,我记得,而且是局部擦除还是全部擦除

网友S:
还是用外置的flash吧,虽然有点费用,但是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