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6 烧录无法运行到main函数

楼主(2024-09-30):
GD32E230F6 烧录无法运行到main函数,装了官网下载的keil pack插件,烧录算法只有64k和128k选择,是否因为没有32k烧录算法导致?

网友A:
如果使用的烧录算法与芯片的存储容量不匹配,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B:
GD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有多种启动模式,如Flash启动、系统内存启动等。如果启动模式配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程序无法进入main函数

网友C:
如果代码中使用了特定的库文件(如microLib),但工程设置中未正确勾选或包含这些库文件,也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D:
硬件连接不良或电路设计错误也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E:
调试工具或调试环境可能存在问题,导致程序无法正常下载或执行

网友F:
如果复位电路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G:
GD32E230F6是一款基于Cortex-M23内核的微控制器,其Flash大小为32KB。如果你在烧录时只能选择64KB和128KB的烧录算法,而没有32KB的选项,这可能是导致烧录后程序无法运行到main函数的原因之一

网友H:
问题:Keil MDK的烧录算法可能没有针对32KB Flash的GD32E230F6进行适配。解决方法:尝试使用其他烧录工具或更新Keil MDK的烧录算法。你可以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获取适用于32KB Flash的烧录算法

网友I:
确保在Keil MDK中正确配置了目标设备的Flash大小。

网友J:
尝试使用其他烧录工具,如J-Link、ST-Link等,并确保这些工具支持GD32E230F6的烧录

网友K:
检查启动代码(如startup_gd32e230.s)和链接脚本(如gd32e230.ld),确保它们正确配置了32KB Flash的地址空间

网友L:
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Keil MDK,以获得最新的设备支持和烧录算法。

网友M:
建议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获取适用于32KB Flash的烧录算法和进一步的技术支持。

网友N:
要是进不到mian说明你的程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O:
你初始化时钟了吗?systeminit如果没有初始化可能就进不到主函数的

网友P:
一般主函数进不来是因为你的地址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