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一下,STM32F407要实现优盘升级,自己写HOST驱动难度大吗?

楼主(2024-09-30):
要实现用户插优盘就能升级,本来想移植ST的usb口主机驱动的,但第一看不懂,第二我实在反感cube生成的那个程序的风格、不想直接用,虽说现在不推荐自己造车轮,但你只想配个车轮、厂家却逼着你直接开他们的车子,,,想请教一下、自己写个寄存器级的usb读取优盘的程序,难度大不大?

网友A:
USB模块的寄存器还是很复杂的,不建议自己写。
不用hal库可以考虑标准库,或者第三方的库

网友B:
你不用cube生成的至少也得用标准库的,纯寄存器操作有点困难吧,尤其是USB这种协议栈比较大的

楼主:
看来还是有很大难度啊

楼主:
国庆假期仔细研读usb例程,越研究越迷茫,,,

网友C:
网上有现成的案例,你去gitee上搜索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庆假期仔细研读usb例程,越研究越迷茫,,,

我在f750移植siliconlab的usb,搞了一周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f750移植siliconlab的usb,搞了一周没搞定

一周?我都各种资料看了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下手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周?我都各种资料看了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下手 ,,, ...

我是从103移到750啊。你这一个月老板允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从103移到750啊。你这一个月老板允许么?

这个只是设备的一个功能,目前先做其他功能,usb接口只是抽空调试,,,

楼主:
终于有了重大进展:现在能检测到有usb设备插进usb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