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断电恢复机制与中断处理

楼主(2024-09-30):
通过结合软件设计与硬件支持,可以在系统断电后重新上电时恢复系统状态。此方法依赖于系统在恢复时对 Flash 数据的校验和回滚操作,确保从最近一次有效的状态开始执行。

实现方式:
掉电恢复标志:在 Flash 或 SRAM 中设置掉电恢复标志。在系统掉电时,先写入一个标志以指示正在进行的操作。
上电时恢复:系统重启时,首先检查此标志,并执行恢复操作。如果写入操作未完成或失败,则回滚到上一次的状态。
自动修复:通过标志或状态记录,系统能够自动识别上一次的有效数据,避免使用损坏的数据。

楼主:
优点:
在掉电或重启后自动恢复系统状态,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软件逻辑简单,只需设置和检测标志位。

楼主:
缺点:
掉电检测需要硬件支持或通过大容量电容延迟来完成。
需要处理各种异常情况,比如写入未完成、掉电中断等。

楼主:
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系统的需求、Flash 的使用寿命、数据更新的频率以及硬件的复杂度选择适合的掉电保护机制。

网友A:
可以在系统断电后重新上电时恢复系统状态

网友B:
系统在恢复时对 Flash 数据的校验和回滚操作

网友C:
断电恢复机制与中断处理是确保单片机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机制

网友D:
在Flash或SRAM中设置掉电恢复标志,用于在系统断电后重新上电时恢复系统状态

网友E:
系统在恢复时对Flash数据进行校验和回滚操作,确保从最近一次有效的状态开始执行

网友F:
当CPU在处理某一事件A时,发生了另一事件B并请求CPU迅速处理,CPU会暂时停止当前的工作,转而处理事件B,待处理完毕后再回到原来被中断的地方继续处理事件A

网友G:
向MCU的复位引脚输入一个高或低电平可以触发MCU中断,这个中断的作用是停止跳出当前运行的程序,并强制将MCU内部所有寄存器复写为默认状态

网友H:
断电之后内存里的数据怎么办啊

网友I:
对于向量中断和非向量中断,引出中断服务程序的方法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