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电容触摸多频扫描

楼主(2024-09-30):
PSoC电容触摸多频扫描

网友A:
这种扫描方式通过在不同频率下进行扫描,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响应速度

网友B:
在PSoC的开发环境中,如Modustoolbox,启用Capsense并打开Capsense Configurator。选择Manual tuning模式,并勾选Enable multi-frequency scan选项。这将使触摸按键配置通道增加到三个,每个通道使用不同的分频来配置sense clock。根据实际需求调整Number of conversions、Fingerthreshold和Noise等参数,以确保最佳的触摸效果

网友C:
通过多频扫描,系统可以在多个频率下同时检测触摸事件,从而有效滤除特定频率的噪声

网友D:
频扫描技术广泛应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高精度的触摸检测场景,如汽车中控台、工业控制系统和高端消费电子产品

网友E:
多频扫描技术能够确保触摸操作的稳定和准确

网友F:
PSoC电容触摸多频扫描技术通过在不同频率下进行扫描,有效提高了触摸检测的准确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G:
多频扫描主要应用在打印行业嘛?

网友H:
多频扫描技术确保触摸操作的稳定和准确性,强啊,应该也可以降低功耗吧。

网友I:
下载看看,多频扫描是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