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 Linux 系统的基本配置与启动调试

楼主(2024-09-30):
STM32MP1 Linux 系统的基本配置与启动调试
在 STM32MP1 上配置和调试 Linux 系统的启动过程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正确配置启动参数、监控启动日志以及进行故障排查,可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以下是关于这些主题的详细讨论。

1. 配置 Linux 系统启动参数(如 U-Boot)
U-Boot 是一个常用的开源引导加载程序,用于启动嵌入式 Linux 系统。在 STM32MP1 中,可以通过 U-Boot 配置启动参数,影响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的加载。

常用启动参数
bootargs:传递给内核的参数,例如根文件系统位置、控制台设备等。
serverip: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ipaddr:开发板的 IP 地址。
ethaddr:以太网 MAC 地址。

楼主:
配置步骤
进入 U-Boot 控制台:

在上电后,使用串口连接,按下任意键进入 U-Boot 提示符。
查看和设置环境变量:

使用 printenv 命令查看当前环境变量:
bash

printenv
使用 setenv 命令设置或修改环境变量:
bash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TM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rw"
setenv serverip <TFTP_SERVER_IP>
setenv ipaddr <STM32MP1_IP>
保存环境变量:

通过 saveenv 命令保存配置:
bash

saveenv
启动系统:

使用 boot 命令启动系统:
bash

boot

楼主:
使用串口调试终端查看启动日志
在 STM32MP1 上,串口调试是监控启动过程的主要方式。通过串口终端,可以实时查看启动日志,方便调试。

连接串口调试终端
硬件连接:

使用 USB 转串口线将开发板的 UART 接口与 PC 连接。
安装串口调试工具:

可以使用 minicom、PuTTY 或 screen 等工具进行串口调试。
以 minicom 为例,安装和配置:
bash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minicom -D /dev/ttyUSB0 -b 115200
查看启动日志:

重新上电 STM32MP1,观察串口终端输出的启动信息,通常包括 U-Boot 的启动信息、内核加载信息等。

楼主:
系统启动异常时的故障排查
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异常情况,如无法找到根文件系统、内核崩溃等。以下是一些常见问题及其排查方法。

常见启动异常及解决方案
无法找到根文件系统:

问题:可能是因为 bootargs 中的 root 参数设置错误。
解决方案:检查 bootargs 中的 root 参数是否正确指向存在的设备,如 /dev/mmcblk0p2。
U-Boot 启动失败:

问题:可能是 U-Boot 配置或环境变量错误。
解决方案:重置 U-Boot 环境变量,使用 load 命令手动加载内核和设备树,确保路径和文件名正确。
内核崩溃或挂起:

问题:内核可能因为驱动或硬件问题而崩溃。
解决方案:启用内核调试信息,在 bootargs 中添加 debug 参数,查看更详细的内核日志。
串口输出无信息:

问题:串口配置不正确或未连接。
解决方案:检查串口连接是否良好,确认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确保串口驱动正常工作。
检查日志文件:

如果系统启动后仍有问题,可以通过串口访问 Linux 系统并查看 /var/log/ 目录中的日志文件,如 dmesg、syslog 等。

楼主:
故障排查步骤
重新启动:检查是否能重复问题。
检查连接:确认串口线和电源是否连接良好。
观察输出:注意观察 U-Boot 和内核的输出信息,记录任何错误提示。
修改配置:根据输出信息修改 U-Boot 或内核的启动参数。

楼主:
在 STM32MP1 上配置和调试 Linux 系统的启动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包括 U-Boot 启动参数的设置、串口调试终端的使用,以及启动异常时的故障排查。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调试和优化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启动过程,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
系统的启动过程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网友B:
U-Boot 是一个常用的开源引导加载程序,用于启动嵌入式 Linux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