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800 VADC扫描

楼主(2024-09-30):
dc, ADC, AD
XMC4800 VADC扫描

网友A:
XMC4800 VADC扫描功能是其模拟数字转换器(VADC)模块的一部分,用于实现多通道电压信号的连续采样和转换

网友B:
差点被这“扫描”二字误导,原来是ADC连续采样。

网友C:
XMC4800的VADC模块支持多达16个模拟输入通道,可以同时对多个信号源进行采样

网友D:
VADC模块具有12位的分辨率,能够提供高精度的模拟信号转换

网友E:
XMC4800提供了丰富的编程接口,方便用户通过软件控制VADC的工作

网友F:
转换后的数字值可以存储在内部的寄存器中,也可以通过DMA传输到内存中

网友G:
在电机控制系统中,VADC可以用来监测电流和电压,以实现精确的电机控制

网友H:
XMC4800 VADC扫描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I(2024-10-30):
多通道转换速率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