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编写和编译 Linux 应用程序

楼主(2024-09-30):
在 STM32MP1 上进行用户空间开发,您可以编写简单的 C 应用程序来实现特定的功能,例如温度监控。本文将指导您如何编写和编译应用程序,使用交叉编译工具链,以及通过 SSH 进行程序上传和远程调试。

1. 编写简单的 C 应用程序(温度监控)
1.1 温度监控程序示例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 C 程序,用于读取传感器的温度数据(假设我们使用了某种温度传感器接口,如 I2C 或 ADC)。这里我们将模拟温度数据的读取。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TEMP_SENSOR_PATH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float read_temperature() {
    FILE *fp = fopen(TEMP_SENSOR_PATH, "r");
    if (fp == NULL) {
        perror("Failed to open temperature sensor");
        return -1;
    }

    int temp;
    fscanf(fp, "%d", &temp);
    fclose(fp);

    // 温度单位转换:假设返回值是以千分之一度为单位
    return temp / 1000.0;
}

int main() {
    while (1) {
        float temperature = read_temperature();
        if (temperature != -1) {
            printf("Current Temperature: %.2f °C\n", temperature);
        }
        sleep(2); // 每2秒读取一次
    }
    return 0;
}

楼主:
编译程序
为了在 STM32MP1 上运行该程序,首先需要确保开发环境已经设置好,且可以进行交叉编译。

楼主:
使用工具链交叉编译 Linux 应用程序
2.1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获取交叉编译工具链:

可以从 ST 的官方网站下载 STM32MP1 的交叉编译工具链,通常是以 .tar.gz 形式提供。
解压工具链:

bash

tar -xzf gcc-linaro-<version>-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gz
设置环境变量:

将工具链的路径添加到 PATH 中:
bash

export PATH=$PATH:/path/to/gcc-linaro-<version>-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楼主:
编译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的目录中,使用交叉编译工具编译 C 程序:

bash

arm-linux-gnueabihf-gcc -o temp_monitor temp_monitor.c
temp_monitor.c 是您的源文件名,temp_monitor 是输出的可执行文件名。

楼主:
检查编译结果
确保编译成功后,可以看到生成的 temp_monitor 可执行文件。

楼主:
通过 SSH 进行程序上传和远程调试
3.1 通过 SSH 连接 STM32MP1
获取开发板的 IP 地址:

您可以在 U-Boot 或 Linux 中通过 ifconfig 命令获取开发板的 IP 地址。
使用 SSH 连接到开发板:

在您的开发机上打开终端,使用 SSH 连接到 STM32MP1:
bash

ssh <username>@<STM32MP1_IP>
替换 <username> 和 <STM32MP1_IP> 为您设备的用户名和 IP 地址(默认用户名通常是 root)。

楼主:
上传编译的程序
使用 scp 命令将编译好的程序上传到开发板:

bash

scp temp_monitor <username>@<STM32MP1_IP>:/home/<username>/

楼主:
远程调试
设置执行权限:

在 STM32MP1 上,确保上传的程序具有可执行权限:
bash

chmod +x /home/<username>/temp_monitor

楼主:
运行程序:

通过 SSH 连接,运行您的程序:
bash

./temp_monitor

楼主:
调试输出:

您可以观察到程序的输出,使用 gdb 进行更深入的调试(如果需要的话):
bash

gdb ./temp_monitor

楼主:
通过上述步骤,您可以在 STM32MP1 上编写和编译简单的 C 应用程序,使用交叉编译工具链将其构建为适合运行在开发板上的可执行文件,并通过 SSH 进行程序的上传和远程调试。这为您在 STM32MP1 上进行用户空间开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网友A:
例如温度监控。本文将指导您如何编写和编译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