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使用触摸屏和其他输入设备与 Qt 界面交互

楼主(2024-09-30):
触摸屏支持
Qt 支持多点触控:如果您的 STM32MP1 开发板连接了触摸屏,Qt 可以轻松处理触摸事件。
设置触摸屏:确保在 Qt 应用程序中正确配置触摸屏设备,通常可以通过 evdev 或 libinput 进行配置。
输入设备交互示例
您可以在 Qt 应用程序中使用触摸事件进行交互。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展示如何响应触摸事件:

cpp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PushButton>
#include <QWidget>
#include <QMessageBox>

class MyWidget : public QWidget {
public:
    MyWidget() {
        setFixedSize(400, 300);
        QPushButton *button = new QPushButton("Touch Me!", this);
        button->setGeometry(100, 100, 200, 50);
        connect(button, &QPushButton::clicked, this, &MyWidget::onButtonClicked);
    }

private slots:
    void onButtonClicked() {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Info", "Button Pressed!");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pp(argc, argv);
    MyWidget window;
    window.show();
    return app.exec();
}

楼主:
使用其他输入设备
键盘和鼠标:Qt 也支持通过键盘和鼠标进行输入,可以直接使用 Qt 提供的信号和槽机制处理这些事件。
配置输入设备:确保在设备树中正确配置输入设备,以便 Qt 能够识别并使用它们。

楼主:
使用 Qt 框架在 STM32MP1 上构建嵌入式 GUI 应用程序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实现复杂的用户界面和用户交互。通过配置合适的环境、编写应用程序代码、上传到开发板并运行,您可以快速开发和调试嵌入式图形应用程序。同时,Qt 提供的多种输入设备支持使得用户与应用程序的交互更加灵活和丰富。

网友A:
您可以在 Qt 应用程序中使用触摸事件进行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