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以太网连接配置

楼主(2024-09-30):
检查硬件连接
确保以太网接口已正确连接到网络。可以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电缆将开发板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

启动 Linux 系统
通过 USB OTG、SD 卡或其他启动方式启动 STM32MP1 开发板,并进入 Linux 系统。

查看以太网接口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以太网接口(通常是 eth0):

bash

ip link show
你应该能看到类似于 eth0 的接口。

配置 IP 地址
如果使用 DHCP,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请求 IP 地址:

bash

sudo dhclient eth0
如果要手动设置 IP 地址,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bash

sudo ip addr add 192.168.1.100/24 dev eth0
sudo ip link set eth0 up
测试连接
使用 ping 命令测试与网络的连接:

bash

ping 192.168.1.1

楼主:
使用 USB Wi-Fi 模块配置无线网络
连接 USB Wi-Fi 模块
将 USB Wi-Fi 模块插入 STM32MP1 开发板的 USB 接口。

查看无线网络接口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无线网络接口(通常是 wlan0):

bash

ip link show
安装必要的软件包
如果未安装 wpa_supplicant 和 wireless-tools,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bash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wpa_supplicant wireless-tools
配置无线网络
创建或编辑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文件,添加网络配置:

bash

network={
    ssid="YourNetworkSSID"
    psk="YourNetworkPassword"
}
启动 WPA Supplicant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wpa_supplicant:

bash

sudo 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获取 IP 地址
使用 DHCP 获取 IP 地址:

bash

sudo dhclient wlan0
测试连接
使用 ping 命令测试网络连接:

bash

ping google.com

楼主:
命令行工具管理网络连接和调试

查看网络状态
使用 ip a 命令查看所有网络接口的状态:

bash

ip a
查看路由信息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路由表:

bash

ip route show
查看 DNS 设置
查看 /etc/resolv.conf 文件获取 DNS 配置:

bash

cat /etc/resolv.conf
使用 ping 和 traceroute 进行调试

ping 用于测试与特定 IP 地址或域名的连接:
bash

ping 8.8.8.8
traceroute 用于查看数据包的传输路径:
bash

traceroute google.com
使用 ifconfig 和 iwconfig 查看接口信息

ifconfig 显示以太网接口的信息:
bash

ifconfig eth0
iwconfig 显示无线接口的信息:
bash

iwconfig wlan0
查看日志信息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网络相关的日志信息:

bash

dmesg | grep -i wlan

楼主: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成功地在 STM32MP1 开发板上配置以太网和 Wi-Fi 连接,使用命令行工具管理网络连接,并进行网络调试。确保根据你的具体网络环境调整 IP 地址和网络配置。

网友A:
通过 USB OTG、SD 卡或其他启动方式启动 STM32MP1 开发板,并进入 Linux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