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挂载 USB 闪存设备

楼主(2024-09-30):
在 STM32MP1 开发板上进行文件系统管理和存储设备挂载是一个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当涉及到不同格式的文件系统时,如 EXT4 和 FAT。下面将详细讲解如何管理 STM32MP1 的 Linux 文件系统,以及如何挂载 USB 闪存设备。
STM32MP1 的 Linux 文件系统管理
STM32MP1 支持多种文件系统格式,最常见的是 EXT4 和 FAT。以下是管理这些文件系统的基本步骤。

1. 查看当前挂载的文件系统
使用 df -h 命令查看当前挂载的文件系统及其使用情况:

bash

df -h

楼主:
格式化存储设备
格式化为 EXT4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设备(如 /dev/sdX1)格式化为 EXT4:

bash

sudo mkfs.ext4 /dev/sdX1
格式化为 FAT32
如果要格式化为 FAT32,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bash

sudo mkfs.vfat /dev/sdX1

楼主:
在 STM32MP1 上挂载 USB 闪存
挂载 USB 闪存的步骤如下:

1. 插入 USB 闪存
将 USB 闪存插入 STM32MP1 开发板的 USB 接口。

2. 查看设备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系统中连接的 USB 设备:

bash

lsblk
这将列出所有块设备,找到你的 USB 闪存设备(通常是 /dev/sdX,X 是字母)。

楼主:
创建挂载点
在挂载 USB 闪存之前,需要创建一个挂载点(目录)。例如:

bash

sudo mkdir /mnt/usb

楼主:
挂载 USB 闪存
根据 USB 闪存的文件系统格式,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挂载:

如果是 EXT4 格式:

bash

sudo mount /dev/sdX1 /mnt/usb
如果是 FAT32 格式:

bash

sudo mount -o uid=$(id -u),gid=$(id -g) /dev/sdX1 /mnt/usb

楼主:
验证挂载
使用 df -h 或 ls /mnt/usb 命令检查 USB 闪存是否成功挂载:

bash

df -h
ls /mnt/usb

楼主:
访问 USB 闪存
现在,你可以访问 USB 闪存中的文件。例如:

bash

cd /mnt/usb
ls

楼主:
卸载 USB 闪存
在移除 USB 闪存之前,务必先卸载它,以确保所有的数据都已写入设备。使用以下命令卸载:

bash

sudo umount /mnt/usb

楼主:
管理文件系统
1. 文件和目录操作
查看目录内容:

bash

ls /mnt/usb
复制文件到 USB 闪存:

bash

cp /path/to/local/file /mnt/usb/
删除 USB 闪存中的文件:

bash

rm /mnt/usb/file_name

楼主:
检查文件系统
检查 EXT4 文件系统:

bash

sudo fsck.ext4 /dev/sdX1
检查 FAT 文件系统:

bash

sudo fsck.vfat /dev/sdX1

楼主: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在 STM32MP1 上有效地管理 Linux 文件系统,并挂载 USB 闪存设备。这些基本的文件系统操作将帮助你更好地管理数据和存储设备。请确保在进行格式化和挂载操作时,仔细检查设备名称,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A:
STM32MP1 的 Linux 文件系统管理 STM32MP1 支持多种文件系统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