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FC可以用SPWM调制来控制吗?

楼主(2024-09-30):
PFC可以用SPWM调制来控制吗?用H4拓扑。用锁相环知道输入AC的频率和相位,然后用SPWM来控制H4的4个MOS,这样是不是实现了高效的PFC功能?功率因素接近于0.999了?

网友A:
PFC具有频率与波形跟踪功能,你想一下SPWM能不能实现?

网友B:
b本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具有频率与波形跟踪功能,你想一下SPWM能不能实现?

坛友还请详细介绍一下,有些专业知识点俺真的是看不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还请详细介绍一下,有些专业知识点俺真的是看不透。

有些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你用MCU发送SPWM来实现PFC功能,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行的通,可是没有必要啊,就相当于,你从广州到深圳,本来只需要100块的车费就能实现的,你非要从广州从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深圳,你说有意义吗?PFC本来就是很成熟的技术,有成熟的技术方案能够实现,你非要绕一大圈去实现,有何意义?当然,如果说你有系统里有用到DSP芯片的话,TI的官网有成熟的技术方案,三相维也纳架构,有公开的原理图和源码,但是那个也不叫SPWM实现的PFC,那个是靠硬件与算法去实现的,也是很成熟的东西,ST的官网好像也有。
你的功率因数再高又有何用呢?好像效率比功率因数更加重要吧。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