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如何优化 STM32MP1 的电源管理以降低功耗?

楼主(2024-09-30):
要优化 STM32MP1 的电源管理以降低功耗,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和方法实现。STM32MP1 支持多种电源管理模式和功能,合理利用这些功能可以显著降低系统功耗。

1. 了解 STM32MP1 支持的电源管理模式
STM32MP1 具有多种电源管理模式,每种模式可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使用来降低功耗:

1.1 运行模式(Run Mode)
设备在正常工作时运行的模式,分为两种子模式:

CA7 Run Mode:ARM Cortex-A7 处理器核处于运行状态。
CA7 Sleep Mode:Cortex-A7 进入等待中断状态,但设备其他部分仍在运行。
1.2 低功耗模式(Low Power Mode)
低功耗模式可以降低功耗,但仍保持关键外设或处理器部分处于活跃状态。

Sleep Mode:Cortex-A7 处理器进入低功耗状态,所有时钟停止,但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Low Power Run Mode:降低处理器和外设的工作频率,减少能耗。
1.3 深度低功耗模式(Deep Sleep Mode)
设备大部分模块关闭,只有一些关键的外设或处理器部分处于活跃状态,适用于不需要长时间运算但需要定时唤醒的场景。

Stop Mode:几乎所有的时钟关闭,仅保留部分内存内容,靠外部事件唤醒。
Standby Mode:最深度的低功耗模式,所有时钟和内存都关闭,只保留最低功耗的唤醒源(如 RTC)。
Backup Mode:除电池供电部分外,其他所有模块关闭。

楼主:
配置动态电压和频率调节 (DVFS)
动态电压和频率调节 (DVFS) 是通过调整处理器的运行频率和工作电压来优化能效的一种技术。在 STM32MP1 中,DVFS 可以通过 Linux 内核来管理,根据负载情况动态调整 CPU 频率和电压,降低功耗。

楼主:
启用 CPU 频率调节
在 Linux 中,通过 cpufreq 框架管理 CPU 频率调节。以下是一些关键步骤:

确保 Linux 内核中启用了 CONFIG_CPU_FREQ 和相应的频率调节驱动程序。
使用 cpufreq 驱动支持 CPU 频率的动态调整。例如,STM32MP1 支持 cpufreq-dt 驱动,该驱动根据设备树(Device Tree)配置 CPU 频率范围。

楼主:
调节 CPU 调度器 Governor
Governor 是管理 CPU 频率的策略。常用的 governor 有以下几种:

performance:始终运行在最高频率,适合高性能需求的应用。
powersave:始终运行在最低频率,适合低功耗需求的应用。
ondemand:根据 CPU 负载动态调整频率,适合大多数应用场景。
conservative:类似于 ondemand,但频率变化更加平滑,适合对功耗敏感的场景。

楼主: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查看和配置 CPU 的频率:

bash

# 查看当前 CPU 的频率信息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 设置 CPU 调度器为 ondemand 模式
echo "ondemand"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governor

楼主:
优化 DVFS 表
DVFS 表定义了 CPU 不同频率对应的电压值,可以在设备树中配置。确保设备树文件中定义了合理的频率和电压范围,避免使用过高的电压,导致不必要的功耗。

楼主:
使用 Linux 中的电源管理工具
3.1 CPU Idle 驱动
Linux 内核中的 CPU Idle 驱动负责在 CPU 处于空闲状态时,将其切换到适当的低功耗模式。STM32MP1 支持多种 idle 模式,使用 CONFIG_CPU_IDLE 内核配置选项启用该功能。

楼主:
以下命令可以查看和调整 idle 驱动:

bash

# 查看支持的 idle 状态
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idle/state*

# 强制进入某种 idle 状态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idle/stateX/disable

楼主:
Runtime Power Management
通过 Runtime PM 机制,在不使用外设时关闭其时钟和电源,减少能耗。可以通过 /sys/devices/.../power/control 接口动态管理外设电源。

bash

# 设置外设进入自动电源管理
echo "auto" > /sys/devices/…/power/control

楼主:
使用电源域管理(Power Domains)
STM32MP1 支持多个电源域,通过控制不同电源域的开关,可以动态关闭某些不必要的外设或模块。

楼主:
例如,使用 Device Tree 中的 power-domains 定义某些外设所属的电源域,并通过 Linux 驱动管理它们的启停。

dts

&usart3 {
    power-domains = <&pd_usart3>;
    status = "okay";
};
在不使用某些外设时,可以将其所在的电源域关闭,从而降低功耗。

楼主:
启用 Peripheral 的低功耗模式
STM32MP1 的外设(如 UART、I2C、SPI 等)也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通过 Linux 驱动动态调整外设的电源状态。例如: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
利用外设的低功耗运行模式,如使用 UART 的 DMA 模式代替轮询模式。

楼主:
使用 RTC 唤醒机制
在深度低功耗模式(如 Standby 或 Backup 模式)下,STM32MP1 的实时时钟(RTC)可以用于定时唤醒系统。通过 RTC 唤醒机制,可以让系统在低功耗模式下定时进行任务处理,进一步降低整体功耗。

楼主:
其他硬件优化
减小外设负载:减少 GPIO 引脚或外设的负载。例如,关闭不必要的 LED 或传感器模块。
优化时钟配置:确保只开启必要的时钟源,降低高频时钟的运行时间。

楼主:
总结
要优化 STM32MP1 的电源管理并降低功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合理使用不同的电源模式(Run、Low Power、Deep Sleep)。
在 Linux 中启用 DVFS 和 CPU Idle 机制,根据负载动态调节频率和电压。
使用 Linux 的电源管理工具和 runtime PM 来动态关闭不必要的外设。
配置设备树和外设的低功耗模式,关闭未使用的模块和电源域。
通过合理配置这些机制,可以大幅降低 STM32MP1 的整体功耗,同时确保系统性能和响应时间。

网友A:
低功耗模式可以降低功耗,但仍保持关键外设或处理器部分处于活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