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配置 STM32MP1 的 USB 接口为主机或设备模式

楼主(2024-09-30):
配置 STM32MP1 的 USB 接口为主机模式或设备模式需要通过设备树(Device Tree)和相关的驱动进行设置。以下是如何在 STM32MP1 上配置 USB 接口的详细步骤。

1. 确定 USB 接口
确定要配置的 USB 接口。STM32MP1 通常支持多条 USB 接口,例如 USB OTG(On-The-Go),可以作为主机或设备使用。

楼主:
设备树配置
2.1 USB 主机模式配置
如果您希望将 USB 接口配置为主机模式,需要在设备树中进行如下设置:

dts

&usb_otg1 {
    status = "okay";                      // 启用 USB OTG 接口
    dr_mode = "host";                     // 设置为主机模式
    phy_type = "utmi";                    // PHY 类型
    vbus-supply = <&vbus>;                // VBUS 电源管理
    // 添加其他相关配置
};
dr_mode 属性指定接口的工作模式,可以设置为 host(主机模式)、peripheral(设备模式)或 otg(自动切换模式)。
vbus-supply 定义 USB VBUS 的电源源。

楼主:
USB 设备模式配置
如果您希望将 USB 接口配置为设备模式,则需要如下设置:

dts

&usb_otg1 {
    status = "okay";                      // 启用 USB OTG 接口
    dr_mode = "peripheral";               // 设置为设备模式
    phy_type = "utmi";                    // PHY 类型
    // 添加其他相关配置
};
在设备模式下,您可能需要配置 USB 设备的属性,例如 USB 设备的描述符、设备类等。

楼主:
配置 VBUS 管理
USB 主机模式通常需要管理 VBUS 电源。如果使用 STM32MP1 的 GPIO 控制 VBUS 电源,可以在设备树中配置 GPIO。以下是 GPIO 控制 VBUS 的示例:

dts

&vbus {
    compatible = "gpio-leds";
    vbus-gpio = <&gpio1 3 GPIO_ACTIVE_HIGH>;  // 例如使用 GPIO1_3 管理 VBUS
};

楼主:
确保驱动加载
在 Linux 中,确保 USB 驱动程序已加载。通常,USB 主机和设备驱动程序在内核中是预配置的,但您可以通过以下命令确认驱动状态:

bash

lsmod | grep usb

楼主: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手动加载 USB 驱动程序:

bash

modprobe usbcore
modprobe xhci_hcd    # USB 3.0 主机控制器驱动
modprobe ohci_hcd    # USB 1.x/2.0 主机控制器驱动
modprobe usb_storage  # USB 存储设备驱动

楼主:
使用 USB 设备或主机模式
5.1 USB 主机模式
当配置为主机模式后,您可以连接 USB 设备(如 USB 存储、鼠标、键盘等)并进行访问。确保已挂载 USB 存储设备,可以通过以下命令确认:

bash

dmesg | grep usb
ls /media  # 查看挂载点

楼主:
USB 设备模式
如果配置为设备模式,则需要使用 USB Gadget API 创建 USB 设备。您可以使用如 g_ether 或 g_mass_storage 等 USB Gadget 来实现功能。

楼主:
以以 g_ether 为例:

bash

modprobe g_ether
然后通过 ifconfig 或 ip addr 命令查看设备的网络接口。

楼主:
重新编译设备树
如果您对设备树进行更改,请确保重新编译设备树并更新到目标系统中。使用以下命令编译设备树(假设您在设备树目录下):

bash

dtc -I dts -O dtb -o y**ice_tree.dtb y**ice_tree.dts
然后将生成的 DTB 文件复制到 /boot/ 目录,并更新引导加载程序(如 U-Boot)的配置以使用新的设备树。

楼主:
测试配置
重新启动 STM32MP1 系统,确保 USB 接口按期望的模式工作。可以使用 USB 设备和工具进行测试,确保数据传输和设备识别正常。

楼主:
结论
通过设备树配置和 USB 驱动,您可以在 STM32MP1 上成功配置 USB 接口为主机模式或设备模式。确保 VBUS 管理正确并加载所需的驱动程序,以实现所需的 USB 功能。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并进行相应的开发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