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如何在 Linux 下挂载 USB 存储设备?

楼主(2024-09-30):
在 Linux 下挂载 USB 存储设备的过程相对简单,通常包括识别设备、创建挂载点、挂载设备和可选的卸载步骤。以下是详细步骤:

1. 插入 USB 存储设备
将 USB 存储设备插入计算机的 USB 接口。

楼主:
识别 USB 存储设备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系统中已识别的设备:

bash

lsblk
该命令将列出所有块设备,包括 USB 存储设备。USB 设备通常显示为 sdb、sdc 等。

楼主:
输出中,USB 设备通常会以 sdb、sdc 等形式列出,您可以通过查看设备的大小和挂载点来确认具体的 USB 设备。

楼主:
输出示例:

graphql

NAME   MAJ:MIN RM  SIZE RO TYPE MOUNTPOINT
sda      8:0    0  500G  0 disk
└─sda1   8:1    0  500G  0 part /
sdb      8:16   1  16G  0 disk
└─sdb1   8:17   1  16G  0 part
在这个例子中,sdb 是 USB 存储设备,sdb1 是其分区。

楼主:
创建挂载点
选择一个挂载点。通常挂载点在 /mnt 或 /media 目录下。可以使用 mkdir 命令创建一个新的挂载目录:

bash

sudo mkdir /mnt/my_usb
您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目录名称。

楼主:
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路径和目录名称,更好地组织存储设备的访问。

楼主:
如果挂载成功,您就可以通过访问 /mnt/my_usb 来访问 USB 存储设备的内容。记得在使用完后通过 sudo umount /mnt/my_usb 卸载设备

楼主:
验证挂载
挂载后,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查 USB 存储设备是否挂载成功:

bash

df -h
该命令将显示所有挂载的文件系统,包括 USB 存储设备的信息。如果看到 /mnt/my_usb 列出在输出中,则说明设备挂载成功。

楼主:
访问 USB 存储设备
现在您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或命令行访问 USB 存储设备中的文件:

bash

cd /mnt/my_usb
ls

楼主:
卸载 USB 存储设备
在安全移除 USB 存储设备之前,务必先卸载它。使用以下命令卸载设备:

bash

sudo umount /mnt/my_usb

楼主:
使用 sudo umount /mnt/my_usb 命令可以安全卸载 USB 存储设备。

楼主:
成功卸载 USB 存储设备后,可以安全地拔出。大多数 Linux 发行版会在您选择卸载时,确保所有数据已写入设备,避免数据丢失。

楼主:
自动挂载:许多现代 Linux 发行版提供了自动挂载功能。当您插入 USB 存储设备时,系统会自动挂载并显示通知。您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直接访问。

楼主:
如果需要配置或禁用此功能,通常可以在文件管理器的设置中找到相关选项,或者修改系统的自动挂载服务设置。

楼主:
文件系统:确保您了解 USB 存储设备的文件系统(如 FAT32、NTFS 等)。某些文件系统可能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例如,ntfs-3g 用于 NTFS)。

楼主:
权限问题:如果您在访问文件时遇到权限问题,可以使用 sudo 命令或在文件管理器中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通过以上步骤,您可以轻松地在 Linux 下挂载和访问 USB 存储设备。

网友A:
通常包括识别设备、创建挂载点、挂载设备

网友B:
Linux 下挂载 USB 存储设备的过程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