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应用 PREEMPT_RT 补丁

楼主(2024-09-30):
为了为 STM32MP1 实现实时性能并应用 PREEMPT_RT 补丁,需要进行几个关键步骤,包括内核配置、补丁应用、实时应用的开发与验证。

楼主:
应用 PREEMPT_RT 补丁
1.1 下载补丁
首先,确保你有 STM32MP1 的 Linux 内核源代码。然后下载适用于你的内核版本的 PREEMPT_RT 补丁。可以从 kernel.org 或 RT-Preempt 项目页面 找到补丁。

1.2 应用补丁
进入内核源代码目录,使用以下命令应用补丁:

bash

patch -p1 < path_to_preempt_rt_patch
1.3 配置内核
使用 make menuconfig 或 make xconfig 命令打开内核配置界面,确保以下选项被启用:

CONFIG_PREEMPT_RT_FULL=y
CONFIG_HZ 设定为 1000 Hz 或更高(提高系统时钟频率)。
CONFIG_RT_MUTEXES=y(实时互斥锁支持)。
CONFIG_SCHED_RT=y(实时调度支持)。

楼主:
  • 配置内核以支持实时应用
  • 在内核配置中,确保启用以下选项,以优化系统的实时性能:
  • 调度器: 选择 CONFIG_SCHED_DEADLINE 以支持截止期调度。
  • 优先级调度: 确保 CONFIG_RT_GROUP_SCHED 被启用。
  • 内存分配: 启用 CONFIG_SLUB,选择适合实时应用的分配器。

楼主:
完成配置后,编译并安装内核:

bash

make -j$(nproc)
make modules_install
make install

楼主:
开发实时应用
实时应用的开发通常包括使用 POSIX 线程和实时调度策略(如 FIFO 或 RR)。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展示如何创建一个实时线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ched.h>
#include <unistd.h>

void* realtime_task(void* arg) {
    while (1) {
        // 执行实时任务
        printf("Real-time task is running.\n");
        usleep(1000); // 模拟工作
    }
    return NULL;
}

int main() {
    pthread_t thread;
    struct sched_param param;

    // 创建实时线程
    pthread_create(&thread, NULL, realtime_task, NULL);

    // 设置调度策略为 FIFO
    param.sched_priority = 99; // 优先级范围:1-99
    pthread_setschedparam(thread, SCHED_FIFO, &param);

    pthread_join(thread, NULL);
    return 0;
}

楼主:
验证 STM32MP1 的实时性能
为了验证实时性能,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4.1 实时性能测试工具
使用一些实时性能测试工具,比如:

cyclictest: 用于测量延迟和实时响应时间。可以从 rt-tests 包中获取。
bash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clinton-io/rt-tests.git
cd rt-tests/cyclictest
make
./cyclictest -t -n -p 99 -i 10000 -l 100000
latencytop: 用于监控系统延迟。
4.2 测试应用
编写测试程序,模拟高负载情况下的实时任务,观察系统响应时间和任务延迟。

4.3 性能分析
使用 ftrace、perf 等工具分析实时任务的性能表现。观察 CPU 使用率、任务切换和中断延迟等。

实现 STM32MP1 的实时性能需要应用 PREEMPT_RT 补丁、正确配置内核、开发实时应用并进行全面的性能验证。